PL33M这个牌号的材料,哪位社友了解

楼主(2013-07-02):
我们现在接到一个订单,产品使用牌号为PL33M,这个牌号第一次听说,现在毛坯是铸造的,现在遇到加工的难题,不知道改牌号的硬度怎么样,好不好加工。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资料,我想问下这个资料您在哪里获得。可以同我们共享下吗。

网友(点评):
谷娘上搜搜就有了。我只不过给你搬运下。

网友(点评):
好吧,应该叫谷哥。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资料,我想问下这个资料您在哪里获得。可以同我们共享下吗。

恩,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我想问下您有接触过这种材料吧,好像叫做高铬合金铸铁。我需要加工的实际上类似一个套筒,外径大约12mm,内径8mm,长度为25mm的样子,主要使用工艺就是铸造一个小管子,车外径,绞孔,然后就是无心磨和小孔磨。我想问下需要什么样的刀具做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好的。谢谢您的建议。我想问下您有接触过这种材料吧,好像叫做高铬合金铸铁。我需要加工的实际上类似 ...

另外补充下,我是只是做业务的,对技术和工艺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想请教下,请理解。

网友(点评):
呵呵,如同字面的意思,我只是给你搬运下。其他的回答不了你

网友(点评):
我可以帮你校核零件强度,但是怎么加工我答不了你。

网友(2014-10-14):
你好,我现在也在查这个材料,PL33M想知道他的弹性模量等一些参数,进行ansys分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