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里面,线是怎样由点生成的?

楼主(2013-07-02):
有一个零件是由圆沿线扫描形成的,而线是由空间3维点生成的。
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在solidworks里面,线是怎样由点生成的?
谢谢!

网友:
样条曲线?内部解析最适曲率?

网友A:
是这样吗

网友:
可以用xyz点生成曲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

是这样。
除了我给的原始点,中间部分是怎样生成的?

网友A:
有邮箱吗?发给你就明白了。SW2012

网友(点评):
我问的是那条曲线是怎么形成的?不过,还是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邮箱吗?发给你就明白了。SW2012

xyapf@163.com

网友:
组合投影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