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螺帽扭多紧,A物体老是会松动

楼主(2013-07-02):
如图 AB两个物体其中B物体为固定物体,用一个M10的螺栓 把A物体和B物体连接起来。结果问题出来了,不管螺帽扭多紧,A物体老是会松动。

求助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在AB间加个什么东西?使得两个连接起来牢固点。

网友A:
怎么个松动?另外,AB面有多大?像这种情况,最少上俩螺栓,防止错位松动。接触面大的情况下,一个螺栓可拧不紧。

说点笑话(刚才看楼主的帖子,B为固定物体。结果一溜眼,看成了B为固体,心里琢磨,难道还能用螺栓连接俩液体?)

网友(点评):
加个止推轴承,将A的转动由轴承吸收,这样可能可以吧。

网友(点评):
不清楚,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这个到底是啥结构。哈哈

网友(点评):
因为是单根螺栓,从4#得知 A的转动就可能带动螺母,最后就造成松动。加止推轴承后螺母没松而A和B还是可能产生错位。

网友(点评):
说实话,大侠那么玩,没问题。但是楼主为啥要玩这么个结构?放松的办法有不少,比如螺栓上开槽,直接把两个板卡在上面,但是如果不知道楼主想干啥,咱出啥主意都是瞎猜。

网友(点评):
是的。信息不完整,就瞎猜闹着玩。

网友(点评):
只要想想 六点定位原理 销孔定位 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松动?另外,AB面有多大?像这种情况,最少上俩螺栓,防止错位松动。接触面大的情况下,一个螺栓可拧 ...

由于结构限制只能是一个螺栓~!~
AB 宽度  A 5mm B  15mm   现在就是拧好后过段时间A就会和B不在一条线上

网友(点评):
楼主你这是犯了原理性错误。

网友(点评):
一个螺栓也需要平垫和弹垫。然后再看其他的问题。

网友(点评):
M10粗牙的螺距是1.5mm,你说A板是螺纹孔,A板厚5mm,也就是说只有3道牙,即使有弹垫加预紧力也没用的,一样会松。可以把连接结构掉头,螺纹孔开在B上或两个打穿用螺母锁紧

网友(点评):
旁边钻孔加销子,最好是两颗销子。结构上最好改一下,采用槽配合来限制需要方向的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螺帽……………………

只能用一根 螺栓连接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一根螺栓,另一头紧上两个螺帽,加平、弹垫~!

网友C:
用2个螺栓连接! 一个螺栓效果不好

网友:
按照节省材料的原则
可以在四个对角选择在一条对角线的两个点装上双螺钉
优化工艺,这样肯定可以

网友D:
AB上的孔是光孔,还是螺孔?

网友(点评):
大侠问到点子上了,要是螺孔的,外面螺帽压紧之后,应该不会动了(螺纹不被破坏情况下)。

网友:
能不能掉头试试

网友:
我想原因应该在于沿接触面方向上外力大,导致螺栓承受切向应力变形,降低了接触面压力,导致接触面摩擦力减小甚至消失?所以尝试提高接触面摩擦系数,提高螺栓刚性,或者使用铰孔螺栓以承受剪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上的孔是光孔,还是螺孔?

A是螺纹孔 B是过孔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螺丝不从B过,在A外面在并个螺母呢? 再者,但个螺丝钉不了位,要么增加一个螺丝,要么再加一个定位销;

网友(点评):
你明明画的A是光孔B是螺纹孔 好吧 哎

网友E:
增加定位销,或在接触面上开十字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松动?另外,AB面有多大?像这种情况,最少上俩螺栓,防止错位松动。接触面大的情况下,一个螺栓可拧 ...

结构定死了 ,接触面1公分不到,但是A是要受向下10公斤左右的力的

网友(点评):
结构定死了就用双螺母。内窄外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增加定位销,或在接触面上开十字槽定位

这个方法有考虑过但是 这个零件不能二次加工了!~

网友:
在A物体上(靠近长面边缘)钻攻一个M3螺纹,用支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个螺栓连接! 一个螺栓效果不好

这个 都知道 现在就是没法加了老板又不愿意在该零件,只有逼我, 所以才来求教大家看在现有的基础上怎么解决,A滑动的问题

网友:
A物体使圆形的么?
有个疑问: 为什么固定的时候不用平垫和弹簧垫圈,这个很重要的!
 还有A物体本身开了螺纹孔么? 为什么B物体,也就是螺帽处也不加平垫呢?
 平垫和弹垫是必须的啊!

网友(点评):
同感。但楼主并未把话说全了。

网友(点评):
要是圆形的,还不用平弹垫圈,不松才怪呢

网友:
这帖子,越看越糊涂。下面的参数,到底都是什么关系啊。

M10、5mm、15mm、接触面1公分不到、A是要受向下10公斤左右的力的。

能不能再上点其他视角的图啊?说一万个字,不如上一张斜视图。

网友F:
A宽度是5mm你能上M10的螺栓?

网友:
晕头转向咯

网友:
给出具体的尺寸图纸,这讨论没意义

网友(点评):
就是啊。上的图和要谈的话题内容不同吧。

网友F:
也不用讨论了,叫个钳工焊接起来

网友:
越看越晕

网友:
22楼正解,别瞎扯了,照着做吧!~~~~~~~~~~~~

网友:
双螺帽,不是螺栓;弹垫和平垫要加,还有螺纹孔对不对啊?如果强度有要求,就买自锁螺母。

网友G:
楼主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一个虚心的态度,就想吃白食

网友:
22楼挺实在

网友:
如果是单螺纹会动的,自由度不受限制,看看能不能中间加定位销,不能的话,增加面的粗糙度!

网友:
内部加两定位销,再加双螺母,行吗?  O0 x3 H6 Q7 T2 G

网友H:
楼主都说了,错误已经犯了,不会再加工了,他是希望大家能帮他把原因找出来,在想权宜对策。楼主能把A和B接触面的光洁度报下嘛,看下到底是A和B之间有滑动,还是转动?或者是光孔的B面和你的螺栓之间的位移变动,B面螺栓先加垫圈试试,如果光洁度很好的话可能导致你A物体自身重力加上后来施加的压力大于A和B之间竖直向上的摩擦力了。

网友:
只用一个明显是锁不紧的啊

网友I:
一根拧紧的螺栓,过一段时间就松掉,主要原因,应该在螺栓螺帽以外的地方。
螺丝爱松开,你一直瞪着那根螺栓有什么用?
往后退一步半步,看得广一点,也许就能找到可以借用周围机构的方案了。

网友:
把A做成光孔,B做成螺纹孔。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行吧

网友:
可以在ab以及螺丝间涂上金属胶

网友:
可以加定位销么

网友:
焊起来是最实际的,其它无解。

网友J:
加个止推轴承,将A的转动由轴承吸收就不会影响到螺母,这样可能可以吧。

网友(点评):
。。。这图片,好清晰。LIAO大哪儿搜来的。

网友(点评):
说起来了,今天遇见个问题。我分别用手算和有限元分析,校核一根轴的抗扭。结果手算只要45,机算算到了55。这娘的,难道有限元还自动加了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图片是用GOOGLE的搜图模式找得。 手算和有限元的计算式是相同的吗?先确认这个。再不然就找几个简易例子去验证,即可知软件是否加多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都说了,错误已经犯了,不会再加工了,他是希望大家能帮他把原因找出来,在想权宜对策。楼主能把A和B接 ...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不用讨论了,叫个钳工焊接起来

焊接起来是步行的,谢谢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个止推轴承,将A的转动由轴承吸收就不会影响到螺母,这样可能可以吧。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聪明反被聪明误,没有一个虚心的态度,就想吃白食

嗯谢谢你点评,虚心接受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根拧紧的螺栓,过一段时间就松掉,主要原因,应该在螺栓螺帽以外的地方。
螺丝爱松开,你一直瞪着那根螺 ...

谢谢你的  回答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就不告诉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看你是咋解决的

网友:
加弹垫,双螺帽

网友:
引用 网友F:
A宽度是5mm你能上M10的螺栓?

前辈你好,多后的板用什么螺钉有标准吗?或者经验啥的

网友(点评):
手册查常用螺栓规格。不在规格内的只是买不到标准件而已,不代表不能用。另外,过长的螺栓不建议用。强度会下降。

网友(点评):
恩,比如普通设备的外壳钣金(2mm)后,最大可以用多大的螺钉

网友(点评):
回答以上的,关键看你要多大的强度,不同螺栓拧入有效长度不同时会有不用的收紧力,螺纹过长或过短都会使螺栓强度不匹配。

网友:
能解释下是怎么解决的吗?谢谢

网友:
再加一至两对凹凸榫结构,定位!

网友:
这样的结构如果有振动的话肯定会松动的,建议拧紧时上螺纹胶,这样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对角加两个定位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内容你怎么解决的,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用胶也不行,弹簧垫也不行,不能焊,,不知道怎么搞,,求助啊大哥

网友:
加弹垫,这样肯定会松

网友:
是经常拆卸的零件吗

网友:
什么个状况。

网友:
這個問題很簡單的,直接用一根PIN穿過A/B 2個零件就肯定不會滑移了,還有個方案就是A和B間作鋸齒也可以防止滑移。

网友:
楼主说下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点评,虚心接受  问题已经解决

解决了就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中间安装一个弹性圆柱销,中间再穿螺栓。

网友:
螺杆部分直径大点,使其和板紧配合。
因为松的原因是螺杆和板之间有间隙,拉几次就松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起来是步行的,谢谢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冲点点死行吧

网友:
B改成通孔,A带螺纹就行了

网友:
反过来,从B拧向A试试

网友:
倒过来装,在B物体上加一个限位槽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防松的方法会很多的。

网友:
这是定位点的问题,你只定位了A和B之间的距离,旋转。定位不够

网友:
加个螺母 或者把两个板子接触的地方整上相配合的锯齿  能卡住

网友:
用自锁螺栓和螺母7 z- r, U) R$ o: R

网友:
螺纹里涂高强度螺丝胶再拧紧。

网友:
其实楼主的问题是“定位”。从定位角度需要两个定位销(或双向键),这样什么螺栓也不会松动。

网友:
首先想到的是蝶形弹垫+双螺母,或者螺纹锁固胶,方不方便透漏一下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螺纹胶行不?

网友:
楼主解决了,大家散了吧。楼主是不会在出来给大家说说是怎么解决的,这就叫我的底盘我做主,哪管他人的生死。

网友:
螺纹在哪个件上?通常是一个通孔一个攻牙的,想定位可以考虑用铰制孔螺栓

网友(2015-07-27):
引用 网友F:
A宽度是5mm你能上M10的螺栓?

此处5MM是厚度  真被你打败了

网友(2016-08-12):
我也好奇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加定位销

网友:
用胶水粘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