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箱输出轴直径30,驱动轴直径65,如何连接?

楼主(2013-07-02):
传动箱输出轴直径30,驱动轴直径65,如何连接?联轴器好像不能连接相差这么大的两根轴吧……

网友A:
65的设计成空心轴,用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的设计成空心轴,用键连接

是不是可以在驱动轴一端钻孔,然后用花键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在驱动轴一端钻孔,然后用花键连接?

直径65的轴,做成30的孔,直接连接不是更紧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65的轴,做成30的孔,直接连接不是更紧凑吗?

主要是这个是一个负载大概1吨多的小车驱动轮,我怕带不动……纠结了好几天了……

网友B:
联轴器可以连接吧。 你要确定扭矩数值(安全扭矩值)。安装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可以连接吧。 你要确定扭矩数值(安全扭矩值)。安装空间

这个就是比较纠结的了……因为小车宽度问题,联轴器放不下了……只能采用2楼大侠的方法了……

网友:
怕强度不够就用花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