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轴机械手,这多的一个轴是什么

楼主(2013-07-02):
          空间有六个轴,也就是六个在自由度。但是最近在书上发现有七轴机械手,请问这多的一个轴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某个轴的平行轴,可延长这个轴的长度,扩大工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某个轴的平行轴,可延长这个轴的长度,扩大工作范围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那也是复合自由度,应该只算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那也是复合自由度,应该只算一个吧。

那再或者就是像水泥泵车,一样好几节,存属猜测

网友:
七轴一般是指在6轴机器手的底部加一个横向移动轴,增加机器人的活动范围。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七轴的关节其实就是组合形式比六轴的多一个,还有8自由度 9,10的,关节有RPY运动 BRR BBB等等组合形式 仅仅个人观点 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引得专家拍砖  嘿嘿。。。

网友:
冗余自由度,使运动空间更大而已,像空间是六个轴,但六轴机器人也达不到全空间,需要增加轴来帮助。就像人的手有20几个自由度呢。

网友:
1)因为在空间中定位需要六个自由度,所以当一个机器人具备7个或者更多的旋转轴的时候,就称为冗余度机器人,由于从关节空间到笛卡尔空间的映射有无穷多组可能,所以冗余度机器人运动更灵活。
2)为通常的6轴工业机器人配上外部轴也可以实现类似功能。
3)有些仿蛇形机器人具备更多的自由度,也可称为超冗余度机器人。

网友:
七轴一般是指在6轴机器人的底座部加一个横向移动或纵向移动的轴,在6轴机器人的活动空间受阻的情况下,而新增加的一个移动单元。

网友:
外部轴吧,移动导轨或变位机

网友(2013-11-22):
NACHI就是采用7轴的,不过也不见得如何好啊!只不过是技术门槛更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