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到底是什么东西起的 导轨作用?

楼主(2013-07-02):
  求各位高人给小弟讲解一下,图中的机床上方类似于机械手的东西可以在x,y轴运动,我以前在机床展看过类似的设备,机械手运动貌似没有用导轨滑块,看起来就像在铝合金条上运动的一样。请问到底是什么东西起的 导轨  作用?

网友A:
看着它是在铝型材上面移动,其实它还是一个类似滑轨丝杠之类的  也可以说是电缸

网友B:
应该是电缸  靠强力磁铁贴敷在上面

网友:
            我所有用到全部是丝杆滑轨,加司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它是在铝型材上面移动,其实它还是一个类似滑轨丝杠之类的  也可以说是电缸

谢谢了,马上去找找 电缸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缸  靠强力磁铁贴敷在上面

谢谢  学习了

网友C:
那个东东叫线性模组,种类很多的。

网友:
是不是也叫直线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东东叫线性模组,种类很多的。

嗯  对  是直线模组,我查到了  有铝合金型材型!!!!应该就是我看到的那种了。  网上查了一下,没找到做这个的厂家啊

网友(点评):
做这个的有很多厂家的。如果试制用不很多,在淘宝买就OK了。

网友:
有直线轨道的,

网友D:
这不就是普通的线性模组嘛,有什么神秘的。1、楼上说的丝杆是不可能的,两台机床之间怎么说也得五六米,没有谁会去设计这么长的丝杆传动的。2、直线电机也是不可能的,成本太高了,3、电动缸也不可能,太贵了,也做不了那么长。依我的观察就是普通的线性模组,而且这么长的模组应该是用同步带传动的。精度还可以。

网友(点评):
同意。应该是同步带或齿轮齿条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普通的线性模组嘛,有什么神秘的。1、楼上说的丝杆是不可能的,两台机床之间怎么说也得五六米,没有 ...

嗯    确实应该是  同步带 带动的  直线模组~呵呵,不知道的时候感觉很神秘,知道了就觉得没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确实应该是  同步带 带动的  直线模组~呵呵,不知道的时候感觉很神秘,知道了就觉得没啥了

像这么长的,如果是同步带,超过4米国外应该就没有了。或者极少,我们用过,都是进口才有。

网友:
短的,精度高的,用滾珠絲杆+滑塊+伺服電機;
長的,精度不高,用同步輪同步帶+伺服電機。
如有錯誤,務噴

网友:
线性模组,不过价格比较贵

网友:
也叫单轴机器人,型号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