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制冷系统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02):
请问这个真空压力表在制冷系统中有什么用?请问这是什么?有啥作用?可以在哪查到这个东西的相关资料这个又是什么,有什么作用,能不能具体讲讲怎个制冷系统的一个工作原理,谢谢了,急啊 其中上图是两个黑色装置一个是压缩机,一个是冷凝器

楼主:
冷媒是R-407C

网友A:
1、压力表
2、压力控制器
3、电磁阀
知道名称就应该知道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压力表
2、压力控制器
3、电磁阀

谢谢啊~~

网友:
1.压力表,一般安在压缩机吸气口
2.压力保护开关,可调节保护压力
3.看不清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冷却干燥机,就是通过制冷系统将输入空气进行冷却降温,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液态排除,从而提高空气的干燥度。
制冷系统的原理主要是制冷剂进入压缩机,形成高温高压的气态,进入冷凝器,在冷凝器里面和输入的空气进行热交换而凝结成液态,再经过膨胀阀降压降温后进入蒸发器,在蒸发器内吸收空气中热量气化。制冷剂就经历了压缩,冷凝,膨胀,蒸发的一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冷却干燥机,就是通过制冷系统将输入空气进行冷却降温,使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液态排除,从而提 ...

谢谢啊,你能介绍下图一与图二在整个制冷系统的作用么

网友C:
看不出它是冷干機? 冷水機反而像一點. 圖一兩條不銹鋼硬喉, 應是過水的. 冷干機, 用銅喉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它是冷干機? 冷水機反而像一點. 圖一兩條不銹鋼硬喉, 應是過水的. 冷干機, 用銅喉足矣

那两根不锈钢硬喉是其它设备上的,这个装置主要是用来冷却某种溶液使其由气态变为液态用的

网友(点评):
那就溶劑回收設備

网友D:
1、压力表,整台机工作状况。
2、压力控制器,设定大小。
3、电磁阀
知道名称就应该知道作用了。图片中应该是中大型制冷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压力表,整台机工作状况。
2、压力控制器,设定大小。
3、电磁阀

谢谢~

网友:
第二个是压力控制器
第三个像电磁阀,但是上面有个危险的标志,就不太明白了。

网友(2015-09-10):
这是一个循环系统,  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蒸发器-----压缩机。压缩机把从蒸发器中出来的低压高温湿蒸气变成高压高温气体,经过冷凝器放热变成高压低温液,在经过膨胀阀变成低压低温液静如蒸发器,蒸发器吸热变成低压高温气。整个过程就制冷剂的气液相放热/吸热相互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