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设备零部件表面做防锈处理后的公差怎样保证

楼主(2013-07-02):
例如:轴承套,与轴承配合的轴的公差该如何保证:
机加工后,再去做表面处理,镀镍行不行,精度如何保证,
如果镀镍不行,应该做何表面处理?
煮黑防锈效果不好。

网友A:
这需要知道表面处理后的效果,可以向具体供应商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需要知道表面处理后的效果,可以向具体供应商了解下

我们是一家生产,组装销售为一体的一个公司,生产完的零件,做完镀镍处理后,精度无法保证,有时薄,有时厚,所以想请教一下高手们,贵公司关于精密仪器零件防锈是如何处理的,精度如何保证。

网友B:
镀后抛光处理,保证尺寸精度

网友C:
公司里的鬼子设备基本是无电解镀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后抛光处理,保证尺寸精度

镀后抛光处理,防锈效果还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的鬼子设备基本是无电解镀镍。

啥意思,无电解镀镍,不增加表面厚度

网友D:
表面处理也可以控制尺寸。

网友E:
表面处理有一项种要的检测就是厚度检验,厂家做告诉你能达到什么水平,在设计时可以注意镀层前后尺寸的变化.现在镀镍采用化学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面处理也可以控制尺寸。

先谢谢你,一般控制到什么精度范围,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面处理有一项种要的检测就是厚度检验,厂家做告诉你能达到什么水平,在设计时可以注意镀层前后尺寸的变化 ...

一般镀镍能达到什么精度水平,化学镀镍是不是比电镀镍,精度要高,一般精度能控制到多少?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镀后抛光处理,防锈效果还好嘛,

氮化,试一下

网友G:
镀前留余量,镀后精磨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镀前留余量,镀后精磨行不行

1、是一个长槽,内侧无法磨,
2、如果采用这种工艺,需要镀层要厚。
3、我主要想知道,有没有大侠知道,现有的精密设备上精密零件做不做防锈处理,做的何种防锈处理,
和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氮化,试一下

1、氮化处理是提高硬度,据我所知,45#氮化效果不好,
2、大侠知道防锈方面的知识吗?主要关于防锈处理后的精度问题

网友D:
可以把你零件的图纸及技术要求发给我看看吗,防锈处理有很多办法的,要镀层镀层的厚度也是可以精确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你零件的图纸及技术要求发给我看看吗,防锈处理有很多办法的,要镀层镀层的厚度也是可以精确控制的。 ...

谢谢大侠回复,图纸不能发,公司规定,不过基本是保证最终的精度0.01mm的精度,镀层,是不是专门找外协单位,专门处理?

网友H: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镀层厚度的误差,配合产品尺寸公差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镀层厚度的误差,配合产品尺寸公差吸收

谢谢大侠回复,最近,正在落实,和大侠说的一样,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图纸不能发,公司规定,不过基本是保证最终的精度0.01mm的精度,镀层,是不是专门找外协单 ...

这个肯定要专门的外协单位来镀了,要渡一丝就镀一丝,镀两丝就镀两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肯定要专门的外协单位来镀了,要渡一丝就镀一丝,镀两丝就镀两丝。

谢谢,我现在找了一家,镀层厚度精度保证到0.001-0.003之间,谢谢

网友I:
如果你处理前的尺寸控制不好,或者电镀层的厚度控制不好,那就镀后再磨,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处理前的尺寸控制不好,或者电镀层的厚度控制不好,那就镀后再磨,很多都是这样处理的

谢谢。

网友H:
望早日成功,回坛子里给大家做经验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望早日成功,回坛子里给大家做经验介绍

镀层的厚度可以控制,原来找的外协单位是一个不是很正规的外协单位,原以为镀层厚度不易控制,相反,正规的外协单位可以控制,谢谢回复

网友(2013-10-11):
我想应控制镀层厚度,及镀层前后的加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