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帮忙算一下我要配什么齿轮。

楼主(2013-07-02):
  现已知辊子直径80,在棍子滚动过程中每滚动3毫米停顿一下,停顿时间为主轴转动半周,辊子和主轴是从动关系而且十字相交。拜托各位大侠,帮我想想我要用什么齿轮来把棍子和齿轮连接起来同时又能达成上述要求。在此跪谢各位英雄。。。。。

网友:
单纯实现运动用槽轮

网友:
十字相交用什么齿轮?

网友A:
I轴是主轴,IV轴是辊子,把蜗轮1/4个齿转动凑成辊子的3mm即可。

网友(点评):
这个蜗杆年能带动涡轮转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I轴是主轴,IV轴是辊子,把蜗轮1/4个齿转动凑成辊子的3mm即可。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轴是主轴,IV轴是辊子,把蜗轮1/4个齿转动凑成辊子的3mm即可。

我见过一种齿轮,厚度大概有一厘米,齿牙做圆周运动,只有两个齿和蜗杆原理一样,不过就是牙少了而且是只有牙,辊子上直接连接齿轮。(帮忙算下“蜗杆”和齿轮直径以及具体尺寸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