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出口压力要求的轴流风机怎样选型

楼主(2013-07-02):
如题。

能达到6个BAR以上的压力吗?

出口,不是进出口。是指风机的出风口。

特此说明,再次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轴流风机没有这么大压力的吧,能否考虑用别的风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流风机没有这么大压力的吧,能否考虑用别的风机啊

第一次试图选用轴流风机,不太了解。

只是希望风机出风口的压力越大越好。至于能到什么情况不太了解,离心风机现在据说可以到6BAR,所以贴上来问。

但是离心风机不适合构想。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B:
用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缩机。

感谢关注,但是俺的设想是风。

关于风机,想说点什么吗?

网友(点评):
6bar压力就是0.6MPa,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的全压达不到要求。用空气压缩机能达到要求,空气流动不就是风吗?

网友C:
6bar近似6个大气压了。压缩比超过2一般就用压缩机了。

楼主确定使用6bar的风么。6个大气压的话,产生的风速相当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压缩机。

希望能达到0.6MPA。

但是达不到也要用风机,压缩机是可以直接达到这个压力,但是它的附件太多,维护相对复杂,所以只能用风机。

那么,能选到最大达到什么样压力的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bar近似6个大气压了。压缩比超过2一般就用压缩机了。

楼主确定使用6bar的风么。6个大气压的话,产生的风 ...

您好,不是一定要6BAR,只是希望尽可能高。

因为考虑使用时用户的维护能力,所以尽量不选用压缩机。

但是因为对目前的风机水平一点概念都没有,特此向各位求教。

网友D:
这是很简单的选型问题,要15级或16级,

先自己定了你的工作点、功率限制线,把参数提给厂家,

厂家返回一个数据,你做布置图,并同时确定拖动方式,

大机一般是汽拖的,小的用电拖,现在大型也用电拖,把资料提给电机厂,启动方式你自己定,资料给软启动厂家,返回资料给你,

做土建平台设计,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试图选用轴流风机,不太了解。

只是希望风机出风口的压力越大越好。至于能到什么情况不太了解, ...

你找找罗茨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很简单的选型问题,要15级或16级,

先自己定了你的工作点、功率限制线,把参数提给厂家,

感谢您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罗茨风机

您好,能给个健接吗?

网友E:
哥们,哪个地方得项目?化工的还是高炉?参数提出来,我帮你选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哪个地方得项目?化工的还是高炉?参数提出来,我帮你选啊哈?

一个概念性的布局,还不完善,希望风机的风压大一点。

网友(点评):
系统参数如何?压力6公斤表压没问题,关键看你用在哪里?有具体的参数才好谈。最好有具体的项目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指点。

今天,在网友的提示下,俺找到一本《风机手册》,这个问题算是圆满解决了。

再一次谢谢大家。

网友(2017-11-15):
单级离心风机都达不到这个压力,轴流风机就更不可能了,罗茨风机是可以的。如果只是出口风速高的话,通过调整参数还是可以选出来的。

网友(2024-09-26):
轴流风机没这么大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