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见过微型的蜗轮蜗杆减速机

楼主(2013-07-02):
有哪位大侠,见过微型的蜗轮蜗杆减速机。

网友:
模数是几的蜗杆?1以下?

网友A:
三级蜗轮减速机,小型,正在画。

网友:
像这类型算不算是 微型

网友:
纳米级的?

网友:
三级蜗轮减速机,小型。很少见到。

网友:
楼主到底想干嘛?

网友(2013-10-13):
引用 网友A:
三级蜗轮减速机,小型,正在画。

不算微型!

网友:
1、这样的设计很少见,原因是结构复杂,拆装不便。2、效率很低,假定每一级蜗轮蜗杆传动的机械效率为35%那么,三级传动的总机械效率为6.5%;3、对于小模数蜗轮蜗杆传动,几乎没有使用圆锥滚子轴承的,一般使用单列滚动球轴承,像你这样使用三级蜗轮蜗杆传动,如果输入的速度高,顶多也就是第一级蜗杆用单列滚动球轴承,其余无论蜗轮还是蜗杆都用滑动轴承即可。4、不知你想干什么?如果想要精确分度,大多情况下是不行的,因为三级传动的精度误差会比你要的精度要低,很难实现你的愿望。5、如果你是想进行精确分度,可考虑差动齿轮结构,结构比你这个简单,同样是效率低,只适合分度与计数等受力不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