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力学题

楼主(2013-07-02):
题如图,钢架ABC,A和C端固支,B端受到到向下的作用力F。钢架材料、截面都一样,AB长L。求解此结构(弯矩、轴力及B点的位移)
题是从平时常用的结构简化出来,题设简单,但算起来还是有些麻烦,周末算了一天才算整出来。题大家先思考下,我的解答待整理好再发上来供参考。

网友:
按两个二力杆问题处理。AB做拉杆,BC做压干。合力跟F平衡。分析B位移和弯矩的时候,把F分解,分到两个杆上分别按简支梁算。我就不动手了。哈。

网友(点评):
哈,要是连接点都是铰接,几秒钟就可以出结果,现在是刚接,问题变得复杂了。A,B端有弯矩,C端有转角

网友(点评):
两个超静定结构,不能用二力杆件处理

网友:
对啊,按二力杆平衡求解,然后直接用单位载荷图乘直接就出来了。最多十分钟吧。

网友(点评):
把结构看成二力杆,还得加上四个静不定的弯矩吧

网友(点评):
用位移法也是三度动不定,c端有水平和竖直方向位移以及转角,十分钟能搞定?

网友(点评):
除开力和力矩平衡外,需补充变形协调方程才能算出。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干?把很简单的桁架变成复杂的钢架?

网友(点评):
焊几道焊缝比装铰链来的容易多了,还要结实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当杆件较长时,弯曲刚性较小的焊接接头,可以简化成铰接接头来计算。

网友(点评):
那是,杆够长,轴向力比弯矩对端头的作用力大很多的时候,就可以简化了

网友:
左端要是固支的话,那我的就白说了。

网友:
看见力学题我绕道

网友:
要回去看看理论力学咯

网友(点评):
这道题用理论力学可解不出来。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不难

网友(点评):
用卡式定力,貌视很简单哦。

网友:
我水平不行啊,勉强算个单悬臂还可以,用3维画个然后直接有限元吧。用手算除了怀旧就是锻炼大脑啊。

网友:
有限元分析软件,如何?

网友(点评):
平时都是软件算了,偶尔笔算下练练大脑

网友(点评):
有限元软件,只是“计算器”,“计算器”只是帮你算得快一点,不是“帮你算”,先搞清楚这个基本概念!支持Datree大侠,必须手工会算,才可以借用“计算器”。只会“计算器”的,与动物园乱按键盘的猴子没差别,哈!

网友:
问一下楼主——考虑弯压联合分析时,是简化的简单叠加,还是考虑弯压互相影响按实际算。
还有,应该不考虑失稳情况吧

网友(点评):
把刚接放开变为铰接加上相应的力和弯矩,就可以按叠加进行计算的,计算需要满足协调变形条件。开始计算没考虑失稳,算出来后再校核了。

网友:
弯矩M=FL^2/2,不知道这公式对不对?其他人也可以把算的结果贴出来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_^这个貌似没有现成公式可以套用

楼主:
原文不能编辑了,不能传图,只能用文字描述下偶的思路。
第一步:找到B点变形后的位置。设AB杆拉伸a,BC杆压缩b。AB杆加长a,CB杆缩短b,再分别绕A,B点画圆,交点即为变形后B点位置。
第二步:结构中变形量有三,AB杆拉伸a,BC杆压缩b以及B点处的转角θ,以此三个基本未知量列出各点的弯矩和力。
第三步:选择三个平衡方程(如对A起矩,B点的合力矩为零,AB杆力平衡等)可求出a,b和θ,其它的值根据这三个量就很容易得出了。

题解法不唯一的,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文不能编辑了,不能传图,只能用文字描述下偶的思路。
第一步:找到B点变形后的位置。设AB杆拉伸a,BC杆 ...

这种解法好像是很简单的理论力学吧,ABC不是钢架吗
能这么做?

网友(点评):
貌视不很像哦,感觉更像超静定问题,配合超静定方程才可求B点位移

网友:
该结构A,C两点为固定端约束。固定端约束可简化为一个主矢和一个主矩,主矢可分解为相互垂直的两个力。因此,A,C两点各有三个约束反力,该结构为三次超静定结构。
解除A点约束,代之以两个未知力和一个未知力矩。此时结构变为静定结构,使用力法列方程,即可解出未知反力。C点相同。

网友(点评):
B端是钢结,把A、B、C结点都变成铰接,可在A、B、C各加一个矩再在B点加一个力,该是四次超静定

网友(点评):
首先你这样变化的意义是什么?其次,按照你这样变化,B点处应增加2个相互垂直的力。3个点变为铰接点后,增加的3个矩已经不是约束反力,而是外力。3个点处各有2个反力,一共6个,依然是3次超静定结构。

网友(点评):
超静定次数的判断只与约束反力的个数有关,而与外力无关。

网友(点评):
你是对的,三次超静定。偶的想法是往三点铰接静定结构靠,多一个约束多一次静不定。

网友(点评):
对你算静不定方法有点不解,只考虑A、C两点固支,不考虑B点情况,那么无论B点是刚结还是铰接,都是三次超静定了?

网友(点评):
对的,化成铰接,然后再以其他物理方程补足方程数量

网友:
没读过结构力学吗,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三次超静定问题。手算就是列线性方程组,一般就是力法位移法。有限元算就简单了,

网友(2013-08-03):
超静定,列力法方程或位移法可解

网友:
正好今天看到一道类似的题,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我是搞土木工程的,这种题目太简单了,用我们的大sap2000,2分钟搞定,哈哈。大家说我能转行搞机械码?

网友(点评):
呵呵,这题用软件都不会超过五分钟,没事笔算练练脑,免得把基本功忘光了。机械浩瀚无边,苦海无涯,又乐趣无穷,欢迎加入^_^

网友:
这种static indeterminate结构用手算的话,其实就是解微分方程组. 先从受力平衡列方程,再从梁的角度列方程. 可以从手册上查到此结构,然后求解. 也可以利用有限元的思路,做一个变分之后解矩阵,同样可以得到答案. 我觉得倒不一定纠结于手解非手解, 可以自己写一个程序来解, 也是锻炼基本功

网友:
公布答案不

网友:
这个很难吗,记得我们大学课本中就有这样的题啊

网友:
说好的答案呢、

网友(2013-10-28):
这貌似静力学书本上就有这题!

网友(2014-05-27):
还没有下载,分数就没了

网友:
静力学  合力=0,合力矩=0

网友:
手算是在回忆书本,有限元只是一种新型技能。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题了

网友:
怎么算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