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手绘图中的错误!

楼主(2013-07-02):
来找错!!!

楼主:
俯视图中肋板没有表达出来

网友:
俯视图中心孔没画出整圆

网友:
左视图右上角凹槽要向轴线侧移动。

网友:
1、俯视图中肋板没有表达出来;
2、俯视图中心孔应该画出整圆。

网友:
上面的基本都说的就不重复了,后面的注明14通槽部分没有画到底,主视图上应该用虚线表示通槽其位置。

网友:
错误太多了

网友:
对照实体图也可以看明白!!!!无法按图加工!!!!!!!!1

网友:
新手出错误正常,楼上的大侠都帮你指出了。你的图很干净。
记得我们初学时老师常说“横平、竖直、宽相等”我们学画图时还得作出关键点的辅助线的。

网友:
主视图还行啦

网友:
主视图中心孔没表现 左下方空没表示   俯视图肋板没有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