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样由点生成线?

楼主(2013-07-03):
先给定几个点的坐标,然后用一个截面(比如圆)沿这几个点形成的线扫描,可以得到一个零件。
问题是,这个线是怎样由这几个点生成的?
在solidworks板块没有得到答案,在这里找找高手。
谢啦!

网友A:
对于复杂曲线,点太少是无法拟合出来的,一般来说是通过excel将点坐标求出,然后拷到dat或txt文件中(具体什么格式取决于软件的规定,比如ug就是dat格式),在到软件中将该文件导入,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复杂曲线,点太少是无法拟合出来的,一般来说是通过excel将点坐标求出,然后拷到dat或txt文件中(具体什 ...

谢谢你的回答。
你说的是精度问题,而我问的是基线问题。
Anyhow, 3Q!

网友B:
你说的线是什么线,是离散点形成的样条曲线还是根据方程生成的轨迹?
我把你的问题理解成这样,不知对不对:离散点生成样条曲线,通过这些点的曲线可能有无数种,那么软件是根据什么选择其中一种作为最后结果?或者就是说,通过这些点的方程可能有很多,软件在生成曲线的时候,利用的是哪一个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线是什么线,是离散点形成的样条曲线还是根据方程生成的轨迹?
我把你的问题理解成这样,不知对不对 ...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能给下答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能给下答案吗?

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涉及到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的问题,太专业了。
不过我想告诉你你问问题的水平太差了,有些人没看懂你想问什么,也不想去猜,所以他们走了;有部分人猜但是拿不准,所以他们也走了;有部分人很容易猜到你想问什么,但是他们跟我一样不知道,或者根本就不想回复,所以他们也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涉及到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的问题,太专业了。
不过我想告诉你你问问题的水平太差了 ...

You told me one point. It is worthy!
As for else you said, I do not c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