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奥拓下摆臂的问题

楼主(2013-07-03):
车子在行驶中有时候会格叽格叽的响动,然后我去汽修的地方去查了下,师傅说是左边下摆臂的那个橡胶坏了,导致松动了,据说这个下摆臂和这个衬套是总成的,这个橡胶坏了就要换摆臂了,但是换个摆臂好几百额,我在想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橡胶的问题,

网友:
橡胶套应该是独立的,只需买个换上就OK。

网友:
汽车上有这些金属和橡胶粘在一起的零件。不清楚是用啥粘结剂粘上的。你试试看!AB胶等等的!

网友A:
橡胶套是用压力机压到摆臂上的,一般自己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套是用压力机压到摆臂上的,一般自己不好修。

是啊,我也查看过了,貌似是压进去的,不是手工放进去的。

网友A:
嗯,摆臂一般情况是没事的,就是的重新更换轴套费劲

网友(点评):
对的,摆臂怎么都没事的,除非大撞了,就是轴套麻烦

网友:
现在的修车,就是换一下各种总成。

自己搞,要工具没工具,还有就是配件商也没有这样单独的零件出售。

搞不好算上工时,仅仅就是自己学了个手艺。

一声叹息。

网友(点评):
是啊是啊,一声叹息额~~

网友:
去汽配市场找找看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摆臂一般情况是没事的,就是的重新更换轴套费劲

实际就是个轴套压装问题,就是咱们一般没有工具。

网友(2013-09-27):
橡胶套应该是独立的,只需买个换上就OK

网友:
废品站就能买到啊,也就1块多一斤

网友:
橡胶衬套用液压机之类压入摆臂中,衬套的外径、长度在设计上有一定的要求,单独寻找会很麻烦。最好整体都换了,再说你的衬套破损了我想球销部分也有些松旷了吧。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到底是不是橡胶套坏了,橡胶套坏了是不会出现那种声音,只有铁件和铁件之间的摩擦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个人觉得是下摆臂的万向球头是不是磨损了(不规则磨损,如果磨损就得换下摆臂总成),还有就是那声音是不是那地方发出来的,前轮制动盘里面的轴承如果有松动的话也会出现该情况

网友(2013-12-02):
坑爹的 设计,橡胶遇到油也爱腐蚀

网友:
衬套是一个总成件,但是是通过过盈配合压装到下摆臂本体上的。所以如果衬套坏了就只能咬牙换一支新摆臂了。因为我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