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KW电主轴,1000转攻牙正常,2000转时断刀频繁

楼主(2013-07-03):
大家好,我是一新人,请各位多多关照。本人目前有一问题,好长时间未有解答请各位帮忙。
客户端使用1.8KW电主轴(带编码器)做攻牙加工,配备台达VFD-VE系列变频器,目前使用1000转攻牙正常,2000转时断刀频繁。请各位大家帮忙看一下,或是有攻牙经验的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把问题描述清楚,什么工件,硬度,丝锥尺寸……

网友:
提高z轴的动态性能

网友:
主轴功率太小,便宜机床,速度越高,扭距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问题描述清楚,什么工件,硬度,丝锥尺寸……

你好,
工件时6MM左右的铝板,硬度不清楚应该是一般的硬度。丝锥是用0.25的牙距,直径1-3MM.电主轴使用广州一家知名国产主轴,功率有1.8KW,电主轴。带编码器。新轴基本可排除轴的偏摆,振动问题。

网友:
FANUC中应该是同步参数的调整

网友:
深孔加工,排屑问题,通盲孔?用什么丝锥?建议使用挤压丝锥

网友B:
主轴的参数是什么,是不是速度太高电主轴扭矩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的参数是什么,是不是速度太高电主轴扭矩不够了

主轴是1.8KW电主轴,扭力是够的。它在1000转的时候攻牙是OK的,是不是可以证明扭力是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是1.8KW电主轴,扭力是够的。它在1000转的时候攻牙是OK的,是不是可以证明扭力是够的。

不是,看他的基频转速,远大于这个转速扭力降的很多的

网友:
你问问厂家,多少转速对应多少功率

网友:
检查下伺服参数,比如FANUC刚性攻丝时,主轴与Z轴的位置环增益要保持一致;最好能用伺服调试的软件测一下波形,看看同步误差有多大,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