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速机和电机底座设计如何考虑防震要求?

楼主(2013-07-03):
  目前要设计一个减速机和电机底座,两者的总重是2吨,减速机带有带轮,出力方向竖直,大小为43kN。设计要求减速机出力稳定没有震动,震动来源自减速机和电机自身的工作震动,外部干扰几乎没有。底座结构制作方式准备采用型材槽钢或者单纯用厚钢板焊接。求助:设计过程中如何加入减震要求?或者完成设计后如何检查抗震能力?

网友A:
1、加个橡胶减震器;
2、加个弹簧减震器;

3、自己制作减震器;

要远离减速机和电机自身的自然频率即可,减震器的自然频率越低于减速机和电机时效果越好。

网友(点评):
还需要搭配用柔性(弹性)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加个橡胶减震器;
2、加个弹簧减震器;

谢谢廖师傅!弹性联轴器有,橡胶减震器和弹簧减震器安装的位置在哪里?

网友(点评):
电机或减速机的脚位,连接到钢结构。网搜就有连接图例可参考。

网友:
建议找减震器厂家咨询一下。

网友A:
检查抗震能力?
较精确的检查方式是用振动测量传感器,还需依照设计要求来选择传感器的误差值范围,
电机和减速机先单独测量; 再依据测量后的频率去选择减震器,如此基本就可以再出厂前确定是否合于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抗震能力?
较精确的检查方式是用振动测量传感器,还需依照设计要求来选择传感器的误差值范围,
电机 ...

我的意思是在设计阶段用类似仿真的形式去检查三维模型。。。实战的话,我这里没有那个震动测量传感器

网友(点评):
仿真?那得参数都符合实际情况,否则结果仅供参考。可以委托专业厂商代检,通常他们也会卖减震器相关产品。

网友(点评):
嗯,现在只是设计阶段,想问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没有成品。谢谢!

网友(2015-10-30):
感觉还是柔性联轴器合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