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料是什么?最近在跟老师做设计

楼主(2013-07-03):
最近在跟老师做设计,但是自己是新手没什么经验,所以求问大家这些材料是什么?

下面这两个应该都是铸铁吧?
之前上过工程材料的课,感觉像是铸铁

下面这个是45号钢?

下面这个是什么酒不知道了,难道是不锈钢?
为什么是黄色的?

谢谢大家啦!

网友:
好可爱哦~

网友(点评):
额。。。请问你知道吗?

网友:
黄的应该是镀锌的颜色,最上面两个是焊接的多用q235-a一类的低碳钢,铸铁不能焊接的。第三幅图看不出来好像是导轨,问问干机床的人吧。

网友:
问你的老师。照片里有的是铸件,有的是钢板,还有镀锌的。可能是铸钢,钢板品种很多,一般的结构件Q235就够了!

网友:
最上边的应该是钢板(喷漆),黄色的是镀锌,导轨应该是45#钢

网友:
我感觉你工程材料的课白上了,铸铁能这么用?那个导轨确实是45#,黄色的那个是镀锌的,另外不锈钢一般都是银白色的

网友:
铸铁不大可能吧,,看着也不厚实啊。颜色也不对。

网友(点评):
上面刷漆了。。。。

网友:
想起了一年前的我,多上这个论坛

网友:
围观各种牛人,顺便试试俺的积分还会因为回帖而增加吗?

另外,请楼上与楼下的各位绕行,因为俺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1、2图是钢板焊接;3图像是铝板;4图钢板机架应是Q235,发黄的镀锌钢板通常为Q235。

网友:
有颜色的那个是镀彩锌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查查呀手册吧

网友:
图一乍一看有点像压铸铝  不知道是表面有镀层还是? 图四应该是Q235镀彩锌吧!?其它两看得不是很明,图二绝对不是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