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带动角度头旋转,如何实现

楼主(2013-07-03):
机床主轴,带动角度头旋转,如何实现。
求视频里,机床主轴的结构图。

网友:
里面有个1个伞齿,带动两个伞齿,角度头外面有个销固定。

网友:
角度头外面是用销子固定的。跟上面视频中的结构完全不同。
角度头的主轴旋转转换成另一个方向的旋转。你想多家一个角度头的角度控制?对不起,机床要多一根轴。或是W轴,或是U轴,或是V轴。

网友:
行星传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