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轴坐标镗的询价

楼主(2013-07-03):
本人被要求做5轴坐标镗的询价
       卖方只有“5轴坐标镗”这么几个字,卖方不报价。
       哪位能给一份配置单我发给买方让他填。比如
          工作台规格
          什么系统
          电机功率
          什么主轴
          什么导轨
          什么轴承
       ..............
       大概需要很多信息。是一个表?都要求什么?基本地要求!
谢谢!

网友:
你没有询价的能力,人家肯定不给你报价,这个你别怪人家,

你自己选择床子,肯定要自己提各种参数,你试试看,自己提几条,人家就可以帮你,你什么条件都没有,估计谁都没辙

网友(点评):
就是郁闷呐!干什么不知道?也算知道吧“镗”。多大不知道。要什么配置不知道。规格大小不知道。什么配置说不清。什么都不知道让谁报哇。

网友(点评):
你啥都不知道,人家怎么给你报价?你说买车,起码还得告诉人家大概什么样子,是5万的车,还是5千万的车?你自己不开口,人家怎么解答你?以为你在开玩笑,

网友:
你发一个你要生产的图纸给对方,把公司简介也给对方,把自家的采购预算也给对方,就OK了。
这种机床一般都是定制机,配置可以根据客户变化,价格上下很多,除非你去展会直接找样机。

网友(点评):
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
你买床子是干什么工件的,多大尺寸,这样才能定工作台规格和各轴行程;
精度怎么样,这样你才好定各传动件配置;
至于系统,你公司常用什么系统,最好买一样的系统。
什么主轴,什么轴承,你公司出什么钱,人家用什么料。

网友(点评):
继续说!!!目前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人给报 导轨算吗?

网友(点评):
先谢谢各位回复!

楼主:
差的太离谱了!5轴坐标镗——制作木型的五轴雕刻机呀!水平呀!谢谢各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的太离谱了!5轴坐标镗——制作木型的五轴雕刻机呀!水平呀!谢谢各位啦!!!

用五轴联动的非金属加工机床就OK了。咋成坐标镗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