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控液压缸输入装置选择,请教

楼主(2013-07-03):
各位前辈!
        我们单位最近正在做一个伺服液压缸测试的一个设备,由于是阀控液压缸的,所以在实验台上需要一个输入装置给伺服阀一个直线的位移。这个输入的位移很小±2.5mm,而且精度要求至少在0.01mm,功率无所谓,最好是闭环的,考虑价格,嘿嘿!
       希望各位前辈能给点儿建议,谢谢!!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觉得应该用研华的数据采集卡来输出模拟量,作为输入装置。

精度问题我想这取决于采用的位置传感器的精度,不知对不对,请后来的高手作答……

网友(点评):
您好 我这个精度是针对直线伺服电机说的 原先想用直线伺服电机来实现这个直线运动 直线伺服电机有一种是带有自己的位置传感器的 形成的闭环可以使电机的输出位移更精确 而我指的是这个精度 我一开始没说明白 呵呵

网友:
输入装置给伺服阀一个直线的位移?
很奇怪的说法,伺服阀是按照电流大小对阀芯移位的,并通过内部的闭环反馈使阀芯位置稳定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可能我没说明白 这是一个机液伺服阀控液压缸 我们做的是这个液压缸的实验台 在实验台上直线位移指的是给阀芯的位移来模拟实际的运动情况 我就是想问什么装置能输出直线的位移 谢谢

网友:
伺服阀控制系统如果是精确控制很多是用调整电压的方法来实现的,简单点说就是有两个电磁控制器(线圈)来精确控制阀芯的位移,一个电磁是大电压(24伏)恒定不变,另外一个电磁通过数控系统调节电压高低来顶24伏的电磁,带动阀杆移动,可以微进微退,精确多还好,遇到停电等特殊情况,伺服系统自动锁死(阀芯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