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宏程序格式有问题

楼主(2013-07-03):
比如说
#100=20
G1 X〔#100*2〕
运行到这段程序的时候会报警,说非法指令
#100=20
#100=#100*2
G1 X〔#100〕
这就没问题
难道X里面不可以换算?还是哪些地方没有设置好,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我们遇到过,应该是空格问题,你再看看

网友A:
广数宏程序变量在地址中只能引用,不能带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数宏程序变量在地址中只能引用,不能带计算....

要真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输#100=4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输#100=40呢?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今天试了下广数宏程序格式十分苛刻,报警都不知道哪出问题,改了很多次总算运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