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口G 11/16”三通 , ∮12通径,有这个螺纹吧?

楼主(2013-07-03):
油口接头,G 11/16”三通 , ∮12通径,有这个螺纹吧,各路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
“G”=55°,直牙管螺纹;规格11/16”,是非标;至于这个“12”,应该是每英寸牙数吧?

网友:
11/16”可能是欧美统一螺纹,外螺纹大径是17.614,螺距是16牙/吋;  1 1/16”是欧美统一螺纹,外螺纹大径是43.064,螺距是12牙/吋.不知你要问的是哪一个? ∮12是公称通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