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内孔的毛刺怎么祛除效率高

楼主(2013-07-03):
不锈钢工件键槽内孔的毛刺如何祛除最省力且效率高?
现在是机器不好倒角,手工用刮刀刮效率太低,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光饰机加磨料,效果应该可以

网友:
去毛刺方法很多。电化学去毛刺、震动研磨去毛刺、磨料挤压去毛刺等。都是比较省时的方法,最好上图才能有针对性方案。

网友:
老实找个钳工,机器替代不了一切啊 ,总有很多东西不好倒角的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用穿磨机。
      穿磨机工作原理是这样的;是一个振动器。在环形槽里加有棱角的
多棱体。振动过程中多棱体磨料既上下翻转又沿环形槽运动。工件放在
环形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