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控制气缸行程

楼主(2013-07-03):
各位,我是新手,请教各位,
行程500的气缸,按照第一次行程500,返回,第二次行程300,返回,2个动作运动(2次行程不一样)
需要什么设备,如何控制,如何连接?
谢谢了!

网友A: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而且行走速度超级慢的话,就在汽缸中间加个传感器,就OK了

网友:
增加一个传感器,电气可以控制这两个动作。

网友(点评):
单行程汽缸,中间加传感器有用吗? 受教了

网友:
要不就上双行程气缸了,

网友:
感觉加碰块比较靠谱

网友:
加个传感器,用PLC控制下就行吧

网友:
普通汽缸,定位比较难。想实施就要化大价钱。
因为你才二种位置,可以采用双行程气缸。
单一进气,300行程,同时进气300+200=500
一切搞定。
简单明了,普通开关系统就成了。。。^_^

网友(2013-08-15):
用限位开关(光电的、磁电)

网友:
用300和200行程的两个气缸串联可以吗

网友:
气缸串联比较好,但要两个气缸活塞杆同轴性好一点,或者加浮动头,要不然摩擦也很烦人

网友:
光电开关加限位块,可行!

网友:
多位置气缸,省去控制上的麻烦,+2个电磁阀就可以实现了,呵呵。

网友:
用一个比例阀,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加接近开关,不贵,100块一个

网友:
位置控制器

网友:
发现说机械方面的改造比较,说个电气吧,加两个磁开关,PLC里做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
气缸串联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看不太懂,深奥啊

网友:
我觉得把气缸用电动缸替代是不是会更好些,速度、行程、力度都可以随意调,安装还挺方便。

网友(2015-01-11):
引用 网友A:
定位精度要求不高的,而且行走速度超级慢的话,就在汽缸中间加个传感器,就OK了

你好我有4套气缸想实现定位,速度不要求快,刚才看到您的发表但是我不知道传感器怎样使用,请帮忙解决我的邮箱是yprxjxc@163.com.电话是13803448315谢谢

网友:
双行程气缸

网友:
中间还有停顿还是不要用气缸了

网友:
要双气缸才可靠,简单的靠电气控制定位不准确,气缸速度快慢影响定位!

网友:
500放一个行程开关,在300位置再放一个光电开关

网友:
气缸串联比较好,

网友:
两个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目前只用过双行程气缸解决办法

网友B:
可以加限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限位啊

单向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