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制动画的时候其他没有配合联系的零件也有跟着动的

楼主(2013-07-03):
solidworks制动画的时候其他没有配合联系的零件也有跟着动的,在时间表里,跟着动的零件出现从动运动,如下图第一个。
请问高人,这种从动该如何删除啊~~~~~谢谢啦!!!!!!

网友A:
你如果是用配合制作动画的话,现在先把(两个动的两件)时间里面的放入点都删掉,重新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是用配合制作动画的话,现在先把(两个动的两件)时间里面的放入点都删掉,重新放点。。。。。。

谢谢啊~
后来关了重新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