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4+1×2.5的橡套软线电缆直径是多少?

楼主(2013-07-03):
在网上也搜不到,查手册也没查到。有哪位大侠知道吗?

网友:
普通橡套电缆,该型号外径20.3--23.4mm。

网友:
更正,通用橡套软电缆该规格标称直径16.2,最大直径17.6。

楼主:
大侠直径是17.6还是23.4?您说的这两种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