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机械雕刻机加工铝板那个厂的性价比好?

楼主(2013-07-03):
  加工10毫米以下的铝板,要求误差5道,板面是1250*2500,那位师傅用过的,请指教。说是那个厂的,规格,价格

网友A:
北京精雕吧,除了速度慢一点,价格贵,其他的没得说

网友:
这么大板子? 有难度吧

楼主:
北京精雕的太高,超预算了,如果误差放宽到10道呢

楼主:
山东这边有可以的吗?主要加工铝板,有机玻璃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东这边有可以的吗?主要加工铝板,有机玻璃

我给大家推荐一家,常州新罗特数控。可以做到长6米的铝板。需要联系人的话,我可以提供。

网友:
我给你推荐一家,常州新罗特数控。可以做到长6米的铝板。需要联系人的话,我可以提供。5道是多少毫米?

楼主:
450B电机,5.5主轴,齿条丝杆,这样的配置怎么样,懂行的给个指教,我什么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京精雕吧,除了速度慢一点,价格贵,其他的没得说

京雕有1250*2500的雕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京雕有1250*2500的雕铣了

这么大的不知道有没有,打个电话问问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