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间接冷却油的最好办法

楼主(2013-07-03):
小弟很想知道怎么更好的间接冷却油,而且效率高,能持久运作。各位大神支招啊。

网友A:
水冷换热?不了解你的实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换热?不了解你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板换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让他更好的冷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板换什么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让他更好的冷却啊

你指的更好的冷却,是要求冷却速度快还是什么?

网友:
用空气冷却式换热器,类似于汽车发动机的风冷。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油不要升温,维持在一个平衡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油不要升温,维持在一个平衡的温度。

不要让油升温?是维持在一个温度吗。那很难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让油升温?是维持在一个温度吗。那很难哦

就是设计问题了,使用合适的散热器。

网友:
请把你的问题描述完整

网友:
间接,,,直接开个大空调吹着呗,要不就油缸里装点冷却管连着外别的换热器。要不就参考冷凝器里别直接制冷

网友(2016-09-04):
钎焊式板式换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