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3-07-03):
内螺纹怎么会这样?

楼主:
内螺纹 扫描切除,从开始端切除不完整,怎么办?
这是截面尾端的切除,过渡很完整。。
但截面头端切除不完整%%%%%%%%%%%

网友:
用装饰螺纹线吧,自己老搞螺纹太烦人

网友A:
截面线往外移,想象车螺纹的样子

网友:
扫描线末端抬高点,留个尾巴

网友(点评):
螺纹线再长点就出了模型了,截面就切除不了。。

网友B:
就是车到一半,保险跳掉了。还没车完吧。
用我Inventor老师的话:很正常啊。是你让软件攻到那里的啊。

螺旋线的终点应该在哪里?

网友(点评):
你说的太对了,,,太形像了。。。。。终点就在我画的那截面的位置,那前起点螺纹都过渡的很完整。但我要是加长螺纹线的话就出错,,,就扫描切除不了。。。。。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点评):
我看1楼的图,这个是始点吧。你把那个和螺旋线始点重合的梯形的点换一个试试,就是图中梯形的右下角那个点。

网友(点评):
就是开始给刀的位置不对。

网友(点评):
我也承认是开始切入位置不对,,,但又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学浅,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面线往外移,想象车螺纹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学习来了。

网友(点评):
交学费来,交我这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车到一半,保险跳掉了。还没车完吧。
用我Inventor老师的话:很正常啊。是你让软件攻到那里的啊。 ...

哈,我明白了………………

网友:
慢慢来吧。玩切螺纹,会遇见各种各样的问题。嘿嘿。

网友(点评):
记住外移螺纹线之前,先倒角。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倒角???哪里???

网友(点评):
下刀口处。

网友:
如果只是出图的话我建议直接使用孔工具自动生成孔及装饰螺纹线,另外螺纹可以自己添加修饰螺纹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没有不要搞,装饰螺纹线表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