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钢板弹簧吊耳的孔是冲的还是钻的,哪个经济性更高

楼主(2013-07-03):
请问大神们,后钢板弹簧吊耳的孔是冲的还是钻的,哪个经济性更高(弹簧吊耳为锻件)

网友A:
没听说过能冲的牛b,只能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能冲的牛b,只能钻

为什么这个不能先冲,然后通过钻、扩、铰达到加工要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个不能先冲,然后通过钻、扩、铰达到加工要求呢

你的意思是先锻出毛坯孔,然后再钻?模具不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