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加工表面质量或粗糙度判定,请教

楼主(2013-07-03):
最近机加车间生产一批零件,材料为铸钢,使用普通立铣刀侧刃铣加工圆弧,图纸要求Ra1.6,但加工不了几件刀具就磨损了,使得零件表面留下深深的刀痕,但测量粗糙度在合格范围内。该圆弧后续需要抛光到Ra0.6,抛光部门拒绝接受有刀痕的零件,理由是纹理太深,抛光无法去除。

请问对于Ra1.6铣加工表面是否可留有刀具磨损痕迹?

网友:
立铣刀侧刃是铣不出Ra1.6的。要抛光到0.6,需要的是刀纹看得到,摸不到

网友:
看看标准粗糙度样块就知道了。

网友:
有Ra0.6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不能用侧刃做的,应该用飞刀加工圆弧(类似镗的形式)。

网友:
立铣刀侧刃切削1.6没问题的,摸上去光滑

网友:
“深深的刀痕”和“测量粗糙度合格”这个冲突啊?
铣刀铣削时留下刀花是正常的,但是刀痕跟刀花可不是一回事儿。磨削车间验不验收,那是要纸面上的文件,你这边粗糙度合格,凭什么不验收?

楼主:
实际零件为几段圆弧连接,只能用立铣刀侧刃差补,而且国外工厂也是采用相同的工艺。

网友A:
我司亦碰到过此类问题,表面粗糙度要求要Ra0.4以上。瞎说下,Ra是轮廓算数平均偏差,严格来说对于刀痕的深浅大小缺少约束性,假如用表面粗糙度测量仪测量有部分刀痕是在检测合格范围之内,这需要用显微镜检测某区域内N值的刀痕数,建议楼主可沟通协商解决,是增长铣的工序或改善加工方式还是增加抛光工序,都提对方考虑事情就好解决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司亦碰到过此类问题,表面粗糙度要求要Ra0.4以上。瞎说下,Ra是轮廓算数平均偏差,严格来说对于刀痕的深浅 ...

请问如何确定刀痕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确定刀痕数,

这方面国内定义很少,一般采用Rz方式定义,小日本有些图面有Rz要求

网友(2018-08-1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