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社友有 车削加工薄壁冲压件的经验?

楼主(2013-07-03):
材料SECD1.2板,六次拉伸冲压成一个盖子,具体形状类似酒盅。外径56,内径54,长45。现在新产品图纸发下来了,需要把长度改短到38,请问如何加工才能避免毛刺?如何装夹才能减小变形?使用何种机夹刀具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内外表面都是是圆柱体,做这么一个芯轴,装到里面,夹住车,顺便尖棱倒钝,用螺钉拆芯轴,完了如果有毛刺,砂纸打磨一下,如何?
或者上锯床,完了手工去毛刺,如何?

如果不是圆柱、圆锥的话,改改这个芯轴。

网友:
此类建议楼主提供设备资源,加工数量等。像这种零件切边能提供N种,能效益最大化的是你有可利用的资源

网友:
做一付薄壁件胀芯车夹具。
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激光切割。

网友:
卡盘 顶尖都做仿形 顶车

网友(2013-08-19):
你可以做一个专用的夹具,内外孔压进然后在上车窗啊,还有就有线切割可以做到,就是需要最后处理一下

网友:
做个内径56的夹具,一切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