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一台金属雕刻机,用直线导轨可以吗?

楼主(2013-07-04):
用龙门式的结构(底部为X轴,龙门上是Y和Z轴)。行程:X=270MM,Y=220MM,Z=220MM。用途:使用Φ4的钨钢铣刀铣小批量键槽(keyWay<16),工件是45#钢调质30°的轴。X,Y,Z轴采用多大的直线导轨刚性才够?还有主轴电机选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
金属雕刻机是一种能在金属上雕刻图文的机器。一般有机械雕刻、激光雕刻、电化学电解雕刻等。机械雕刻机、激光雕刻机大家应该比较熟悉。所以,我在这里介绍一种“多功能高速电子金属雕刻机”,它是属于电化学电解雕刻的一种电刻机,该机除了具有金属雕刻机功能以外,它还具有金属打标机、镀金机、电铸机、金属标牌机、金属上色机、电镀机、铜(钢)板画机、电泳机、电刷镀机、堆金、机电抛光机和铝及铝合金氧化着色机等机器的所有功能。
金属雕刻机参数:
工作行程:300 mm×300mm×100mm
Z轴空间高度:100mm
主轴电机功率:800W
最大运动速度:4500mm/min
最小进给速度:1mm/s
XYZ轴分辨率:0.01mm
主轴转速:6000—24000rpm
设备功耗:500W(空载)
设备尺寸:750mm×500mm×700mm
底座尺寸:520mm×510mm×700mm
设备重量:15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