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温过高!

楼主(2013-07-04):
我有一台双头车床最近一段时间油温过高,导致系统压力下降1MPa,我将主油缸的溢流阀、电磁换向阀、双联叶片泵、滤芯全换了,可是油温偏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图纸看不清楚,老系统过热的原因不外乎几个:油泵吸空,溢流阀压力设定过高,管路阻塞,回油不畅

网友(点评):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
安装冷却装置。

网友:
可以考虑在液压站上加个冷却器

网友:
堵塞点没找到,更换在多液压元件也无效果,检查进出路是否畅通。

网友B:
我们单位也有一台床子,液压油热的烫手!
   后来我在回油管路上加装了一个"油冷器"(标准件,很容易买到) ,从那之后系统工作正常,很少出现故障了
一个油冷器才几百块,并不贵

网友:
建议彻底清洗整个油路系统,油过滤后再加入试试。

网友:
以前不高,现在高,起码不是设计方面的问题。

网友:
建议加冷却装置

网友:
  油的品种和粘度等级不符合要求。
  液压油污染严重。
  油箱内液面过低。
  系统中混入空气。
  滤油器、管道堵塞堵塞。
  油压元件内漏,如方向阀损坏或密封圈损坏令高压油流经细小空间时产生热量。
  零部件磨损严,内部零件在高速转动时磨损产生高热。
  系统调定压力过高或溢流阀调定压力低于液压泵输出压力。
  液压流量太大,或是压力太多,或是卸压方面不正常,检查一下液压回油过滤器是否太脏,回油阀是否卡住。
环境因素影响。

网友:
各种原因,金凤液压

网友:
加个油冷却器啊

楼主:
油冷器也有,感觉装了和不装一个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也有一台床子,液压油热的烫手!
   后来我在回油管路上加装了一个"油冷器"(标准件,很容易买到) ,从 ...

油冷器??  是散热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冷器??  是散热器不?

差不多,叫法不一样! 你到网上搜索一下,一堆堆的

网友:
检查油质,油牌号,如果油液被污染,或酸值过高也会造成油温上升,叶片泵内壁拉毛也会。

网友:
加一个风冷却器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加油冷机,在回油路加个大功率的风扇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看不清楚,老系统过热的原因不外乎几个:油泵吸空,溢流阀压力设定过高,管路阻塞,回油不畅

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我建议你把液压油全换掉。。。

楼主:
加了个风冷,几乎没有作用!

网友:
装个冷却器试试!油温高一般就是几点:
1.油泵內泄大,高温。
2.溢流阀产生高温
3.回油不畅通。
4.液压油污染或变质
你那个是叶片泵,其自身吸油能力差,对油温,油质的要求比较严,个人认为还是从泵,和冷却器这方面入手。

网友:
努力灌水,赚点威望,偷学知识

网友(2013-08-05):
是不是液压油被污染了

网友:
以前我的液压站过热,是油泵磨损,内泄漏。还有就是散热不好

网友:
同意清洗系统,将油过滤,实在不行,加装一个散热器

网友:
是不是有泄漏?

网友:
发热之前有什么变化点么?

网友:
夏天天气热,换46号抗磨液压油试试,再不行只能加油冷机了,要加水冷的那种,这样热的天气加风冷的没有用。

网友:
我个人认为:1.加冷却
2.清洗油路
3.油过滤后加入或者换油

网友:
在回油路上加冷却

网友:
夏天的气温高,散热困难些。

网友:
拆开油路上的元件,逐个清洗,疏通管路。实在不行就外加一个冷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