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副噪音大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3-07-04):
最近老有客户反应说滚珠丝杠噪音大,几乎整个车间都能都震动,起码有80分贝以上。有两种情况:一是丝杠使用较长时间后;另一种是维修后使用时。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有什么改善方案

网友:
丝杆螺纹轨道与丝杠副滚珠间隙过大,就算换了新滚珠也无法修复的情况也是同样问题(丝杆螺纹轨道已磨损无法修复),建议更换全新丝杆。

网友A:
是否滚珠卡住了?

网友:
用了都久了,考虑换新的吧

网友:
是不是轴承有东西了!

网友B:
是不是润滑性能不够阿?

网友:
丝杆安装于机台运行时出现很大噪音大多数是轴承坏掉引起,单纯丝杆有问题不会出现太大噪音。

网友:
1.滚珠发碎了
2.不同轴
3.轴承安装有问题
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滚珠丝杠噪音引起,一般有2个因素。
1,丝杠表面经过长期使用,钢球表面剥落,或丝杠轴切削受力面存在同样问题,影响钢球无法顺畅用过轨道,导致螺母和轴之前产生振动,发出噪音。
2,配合度过松驰,使用时间久后滚珠丝杠副的螺母和螺杆会产生间隙,振动和噪音

可以尝试加一些针入度比较高的油脂,可以缓解噪音

网友:
换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珠丝杠噪音引起,一般有2个因素。
1,丝杠表面经过长期使用,钢球表面剥落,或丝杠轴切削受力面存在同样 ...

但是上次有一根,还有预压,滚道也没有损伤性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滚珠卡住了?

没有,运行还是很顺畅,就是噪音大

网友:
轴弯曲度,和钢球真圆度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润滑性能不够阿?

是正常润滑

网友(2013-10-31):
要么是轴承损坏,要么是丝杆滚道和滚珠磨损

网友:
轴承问题吧,

网友(2013-12-11):
原因很多了。滚珠丝杠的丝杠不直了或者是共振也有可能是速度太快了

网友:
噪音确定是丝杆发出的吗?还是电机震动了?

网友:
换轴承就OK了 我们都叫这个是“黄牛叫”

网友:
轴承坏了或有脏东西了!换轴承吧!一换就好

网友:
轴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