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安装和背对背安装,哪种刚性好?

楼主(2013-07-04):
修一台数控磨床的头架顶尖,轴承面对面安装,试车,曲轴跳动超差。老师傅说,轴承应该背对背安装,这样刚性好。
俺的理解是,这两种配置形式,在受力时,都主要由一个轴承承受负载(因为一般成对安装的轴承都有预紧,当轴向力小于预紧力时,两个轴承都受轴向力,但放向相反)。另外,背靠背的载荷中心线距离远,面对面的距离近,这样,背靠背安装比面对面安装可承受更大的倾覆力矩。
但是,关于这个刚性问题,该如何理解呢?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
感觉和轴受力有关系,个人认为:轴承面对面安装轴长度方向受压弯曲变形造成跳动;轴承背对背安装轴长度方向受拉预紧,避免弯曲变形,可能老师傅所指的刚度就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背对背(两轴承的宽端面相对)安装时,轴承的接触角线沿回转轴线方向扩散,可增加其径向和轴向的支承角度刚性,抗变形能力最大;面对面(两轴承的窄端面相对)安装时,轴承的接触角线朝回转轴线方向收敛,其地承角度刚性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对背(两轴承的宽端面相对)安装时,轴承的接触角线沿回转轴线方向扩散,可增加其径向和轴向的支承 ...

大侠所说的支承角度,可否简单示意一下?

网友(点评):
2楼说了原因。

网友:
应该用背对背方式,铣床、雕铣机、加工中心主轴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点评):
大侠也说说依据啊

楼主:
俺再加一个问题,单个轴承和成套轴承,在承受纯轴向力时,承载能力差多少呢?为什么?

网友B:
大虾你看一看以前说过的那个轴承的书,就是华工出版的,说过这本书,德国人写的,对这个问题的说明非常好,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大连华工轴承有限公司么,大侠的帖子里提到过么?俺没找到呢,还请大侠明示,拜谢

网友(点评):
是武汉那个‘华工’,大学,翻译的德国的书,以前论坛好像谁发过那本书,也是讨论一个话题的时候我说过,后来是哪个家伙找来的,你搜一下,下载看看,说的非常好,

网友(点评):
大侠的母校哈

网友(点评):
再回大侠,请问大侠,那本书带轴承两个字么?可能大侠是在点评里回复的。论坛的搜索功能搜不到。ps,华工,应该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吧

网友(点评):
华中工学院,社区里就有的,找找看

网友(点评):
下载地址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166137.html

网友:
你们说的都不对
哪个承载刚度大  是相对于轴来说的  是指轴上的载荷均布情况,同样的负载 轴上的载荷分布较均匀 这样轴的刚度相对就“增大”
对于减速机内的齿轮轴(印象中机械设计教科书中是以这个为例讲的这一点)是两端支撑 相当于简支梁 面对面使轴承支点内移(相中间移动,见楼主图示)所以相对增加了轴承外侧轴的载荷而减小了轴中间的载荷  使应力分部均匀
而对于磨床头架顶尖  这个支撑方式不甚了解 应该是一端伸出  所以应按悬臂梁计算  应该是背对背要好些

网友(点评):
轴承刚度 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C:
还是上图吧 特地找了下课本

不看不知道啊  早忘干净啦
除了受力 还要考虑轴的受热  现在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我那个减速机的轴承外圈会无缘无故的窜动了  发热引起的
背对背安装受热容易卡死   所以楼主如果要改变磨床顶尖轴承的安装方式 要考虑发热  考虑轴向力的方向
其实对于磨床顶尖来说  个人认为  轴向力远大于径向力  轴承怎么安装对承载力影响不大 因为它主要承受轴向力  反而考虑发热是正确的  因为轴向力加载在轴承上本身就是轴承产生一定的预紧 发热轴又要伸长 为了避免轴承卡死 应使用背对背安装

补充内容 (2013-7-4 16:00):
更正 是面对面容易烧死   面对面还是背对背 我也弄糊涂了 受力分析而定

网友(点评):
头架顶尖?我理解成尾架了 头架顶尖是否是齿轮轴?是否承受径向力?一切的根本还是受力分析

网友(点评):
是面对面的方式容易烧死!轴承的热量传到轴上,轴受热伸长,面对面方式被轴承外圈挡死,不能伸长而烧死,背对背则受热后可自由伸长。

网友(点评):
对呀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上图吧 特地找了下课本

敢问大侠是搞设备的么?图片上看到 设备完好 几个字。应该是设备完好率吧

网友(点评):
哎,谈不上“搞”都是在学习中,设备完好率调查表,都是应付体系认证的,简单弄一下

网友:
学习了,关注楼层建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虾你看一看以前说过的那个轴承的书,就是华工出版的,说过这本书,德国人写的,对这个问题的说明非常好,

大侠,这本书俺找了半天大侠的帖子,但是没有看到书的影子,大侠可否再多点提示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大侠,刚给大侠回帖,俺就找到那边书了,就在俺电脑里。哈哈

网友(点评):
我有时间搜一下那个帖子,找到告诉你,我这里是那个第一版的纸版书,名称为‘滚动轴承设计与应用手册’,记得好像谁说新浪上有下载的,你去看看,假如有,下载看看吧,有问题再告诉我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现在好多人与你类似,电脑里其实什么都有,只是不知道有,哈哈,好好看吧,那书不错的,正好解答你问题,

网友(点评):
惭愧啊,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英文版的和中文版的我都有,英文版的是高清的。中文版的是扫描的,不过实体书绝版了、现在有很多经典的书都绝版了,悲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虾你看一看以前说过的那个轴承的书,就是华工出版的,说过这本书,德国人写的,对这个问题的说明非常好,

请教大虾,今天看那本书,上面讲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接触线最长么?还是和结构有关?

网友(点评):
载荷均匀,接触线长,有对外力的自适应性,

网友:
这个也许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那本书的英文版大侠可否发俺一份呢,拜谢

网友(点评):
998大侠说的那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虾,今天看那本书,上面讲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接触线最长么?还是和结构有关?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425572372&uk=1093786594

这个链接里都有了

网友:
这几天刚好在看<<滚动轴承安装设计>>这本书。因为正在设计丝杆传动这一块。但是查NSK,koyo,力士乐,HIWIN等传动资料,对于丝杆传动这一块的轴承与丝杆的配合,轴承与轴承座的配合还没有专门的大篇幅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刚好在看这本书。因为正在设计丝杆传动这一块。但是查NSK,koyo,力士乐,HIWIN等传动资料,对于丝杆传 ...

http://baike.baidu.com/view/7118139.htm、
不知大侠设计的是不是滚珠丝杠

网友(点评):
没错,正是这个。

网友(点评):
即有标准轴承座,那就不用考虑了。都是标准的东西。

网友(2015-09-22):
引用 网友C:
还是上图吧 特地找了下课本

你在逗我?明明是 受热后面对面的形式轴才容易卡死  为什么你偏偏说背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