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一种开关

楼主(2013-07-04):
求购这种开关 有谁能帮我找找 多谢了   可以联系我 QQ247078252

网友A:
你是要一种复位开关吧,是要做产品那,还是要维修时用啊,要是设计产品建议换一种吧,这个不是太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一种复位开关吧,是要做产品那,还是要维修时用啊,要是设计产品建议换一种吧,这个不是太常用

好的 多谢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 ,就是一个开关的话就会常用易购产品。。。。。

网友:
怎么那么像滑盖手机的屏幕开关呢?
非要用的话,问问SMK公司有没有替代的型号。

网友:
上阿里巴巴,搜索MPUCX,有厂家有类似产品的图片,问问有没有你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