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曲面怎么画啊?急,如图,请教

楼主(2013-07-04):
如图所示,这个曲面该怎么弄出来啊?

网友:
用扫略啊,很简单啊

网友(点评):
怎么扫描,看清楚了啊,兄台

网友:
钣金里有个放样!

网友:
你不怎么用三维软件吧,这个很简单的,不用曲面命令也能做出来,建好模型,一个拉伸切除,一个面切割,上面没有曲面啊,图片看的不是太清楚,应该三步就OK了

网友:
有实物无图纸是逆向造型。

网友:
这个扭曲的面,放样应该可以

网友:
呵呵,你个产品不管是注塑还是冷冲,你都可以画3D,只要在图纸上标关键尺寸即可,其它都交给电脑锣了。

网友:
插入-混合扫描-切口;画好扫描曲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