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壳矫正模具

楼主(2013-07-04):
因本人现做一款手机壳矫正模具,主要是手机壳有变形,想用冲压上下模具将它矫正回来,现在冲出来,感觉不明显,求高手帮忙想想有没有其他办法,谢谢!

网友:
模具要做成多块的。调试的时候分块调。

网友:
我以前与人说过这个,核心问题是每个件的变形是不一致的,你玩这个等于白玩,耽误工夫,

要靠模具的精度与材料的一致性保障产品,小鼻子也是如此的,笔记本的防滚架就是小鼻子做的,靠后期反变形调整变形,基本没有可能

网友:
这是因为屏框和塑料的热涨系数不一样引起的,因为模具,浇口都比较一致,基本这个变形一致性还好。这种就是一个简单的治具,将产品放置好后,哪里变形,就在变形的位置避空,然后用肘夹头反向保持一定的变形量,保持一定的时间,需要你自已试几次,应该不会很复杂的。

网友(点评):
手机模具十来秒一模。呵呵,在别的产品这样做肯定可以。但是,手机模这样做就是“豆腐做成了肉价钱”

网友:
另外这个产品的浇口位置,注塑工艺对变形也很重要,产品细长边中间部位也可以在一小段减薄处理一下,但是要避开模流,要不然会填充不满。这样可以令塑料收缩时对钢框细边的拉力减少。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这个想矫正,很难吧?

网友:
产品一致性不好,变形基本都不同;你怎么去矫正??
这个跟板料分条道理一样,分的时候变形了,矫正基本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可以的)

楼主:
手机壳的材料应该是不锈钢片,模具已经做出来了,如下图,上模是用相当于4吨的往下冲,效果是有,但还是有稍微的变形

网友:
手机壳是大批量产品,楼主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首先考虑的是,是什么导致问题的产生?
有社友说的很好,主要的问题是流道设计的不合理,也有温度控制系统设计的问题。当然在某些情况下顶出设计的不合理也一样会导致变形。注射工艺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怎么做正确的分析原因是你们现在应该做的工作。采取楼主所说的后处理的办法如998大侠所说的,没有作用。
楼主也可以试用一下MOULDFLOW做一下分析。当然MOULDFLOW软件的前提是流道系统及冷却系统设计的合理以及注射材料的规范。如果在出模的时候产品各处的温度分布及应力分布不均匀,变形就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流道设计的核心请楼主注意
流道设计:使得熔融料流能够无损伤的同时充满型腔。请注意“同时”的要求!
您这产品要做到这一点,有难度,但是,应该可以尽可能的做到差别小一点。
即使有小差别也可以通过温度控制的手段满足这样的技术要求。
另外,适当的工艺控制是有作用的,虽然可能会导致注射周期的增加。
其实,我们国家模具加工水平不差,真正差的是注射工艺水平的低下。
而且,更严重的是从大学到模具公司都没有真正严肃的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

网友:
樓主應該把這個部件的材質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