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的计算中为什么要减5mm?

楼主(2013-07-04):
键的计算中为什么要减5mm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普通平键,2端圆面不受力,只有侧面受力,不是减5吧,应该是减去宽度,也就是圆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平键,2端圆面不受力,只有侧面受力,不是减5吧,应该是减去宽度,也就是圆的直径

不是 ;老师说还要减5,我就不懂了(不是那两个半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老师说还要减5,我就不懂了(不是那两个半圆)

能说下那个5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老师说还要减5,我就不懂了(不是那两个半圆)

说下轴径和键的型号

网友:
计算什么也没说清,难道是什么经验之谈

网友:
楼主没明白老师的意思

网友:
最好发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