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推液压叉车,你注意过么?

楼主(2013-07-04):
不上网搜,哪位大侠可以画个简单的连接结构图?

网友:
要画个啥?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液压缸 + 连杆带动小轮升降 + 轮子受力校核

网友(点评):
回大侠,俺说的是连杆的结构。俺一直在想,这个设计的时候,尺寸是如何选定的呢?最终叉架是平行移动。

网友(点评):
简单的就直接画图理解,好事的就加个计算来校核。

网友A:
哈,大虾要画哪部分?为什么,

结构是一个焊接件,提升部分相当于是一个手泵,一个缸,与单向阀,单向阀是可控的,用于下降操作,

提升部分可以买,你别自己做,成本下不来,

轮子是包聚氨酯的,好的材料寿命长,耐磨,次的材料就不行了,

我设计过大的提升车,提升棕刚玉浇铸包的车,有设计图纸,小的最好不自己玩,成本不行

网友(点评):
大侠果然见多识广,什么问题都能信手拈来,膜拜!

网友:
我们单位十多台,用了半年后总是漏油,保不了压力!
目前国内和国外的最大的都是3吨! 希望能出现吨位在大点的

网友(点评):
手拖的,吨位大不了,不是不能设计大吨位的,是没有市场需求,吨位大些的,是电动的,人在侧面操作的,再大的,有内燃的,还有更大的,就是把车盘推到货盘底下,顶升以后拖走的,

网友(点评):
看来贵公司的厂房地面,工程质量不错啊。

网友(点评):
不是地面的问题! 是产品太重! 耐火砖

网友(点评):
3吨的,地面不平整的话,杀了我也不推。要是前轮掉进小坑,那就更惨了。。。

网友(点评):
每次都的那个人推! 3吨的耐火砖啊,老外拿中国人当奴隶

网友(点评):
是美资?给奥巴马投诉。美国不是很重视中国的那个啥嘛?

网友(点评):
是欧洲的! 欧洲人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中国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就应该是便宜的

网友:
现在这些很多都是偷工减料,结构软不拉几的;
不过价格摆在那,也不能说什么?这种事————————————————

网友(点评):
道也是,一台才2000块.

网友:
经常用,结构也看过,但是咋说出来的话,不行啊

网友:
要什么啊

网友:
我们厂都直接换新的了,修的时候轮子都做成铁的了现在还放在那里了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真有钱,这东西修应该很简单的,干嘛不自己修修再用呢,或你自己找点路子,修修再当新的卖给公司嘛。生财之道!

网友:
在车间瞅了一眼,大概是这样子的,两个黑色的圈是装在货叉上的轴,

网友(点评):
大侠画的不错,只是小轮那个支架有点不合适

网友:
和0.5吨重型单臂吊差不多吧,只是做成摇臂的

网友:
大侠果然见多识广

网友:
各位大俠都給出了建設性意見,受教了!

网友B:
"......只是小轮那个支架有点不合适",
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小轮那个支架有点不合适",
愿闻其详。

也有可能俺看到的和大侠看到的大小不同,结构有些不一样。原理都一样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俺看到的和大侠看到的大小不同,结构有些不一样。原理都一样哈。

原来如此,哈哈哈,我也只是大体地展示一下

网友(2013-08-08):
我这儿好多这种,不过没拆开看

网友(2014-05-11):
引用 网友A:
哈,大虾要画哪部分?为什么,

结构是一个焊接件,提升部分相当于是一个手泵,一个缸,与单向阀,单向阀 ...

偶是来膜拜998大侠的,都是人家不玩的东西了,我们小辈还没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