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代的数控车系统怎样?谁用过?

楼主(2013-07-04):
台湾新代的数控车系统怎样?谁用过?最近正准备购买数控系统

网友:
机床是简易型、经济性的十万二十万的还可以,再以上的不建议。长期发展的最好不要,数控机床多了后必须考虑系统方面共用性 及维护管理方面问题

网友:
设备个人认为尽可能购买同一体系的,否则。。。。。。。。

网友:
现在有兼容 日本的系统是好得多 无可争议, 新代的呢 可以用相较而言 价格便宜点  如果你的产品定位不高 可以选择

网友:
广数983很好用啊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 台湾新代EZ系列数控系统配安川伺服电机 准备这样用 主要用直线插补

网友:
我们公司做 生产 数控机床 的 都是台湾新代系统和宝元系统

网友:
台湾新代的系统还是可以的比起国产的还是不错的  还算是稳定的  价格又不贵  这也要看你加工零件的附加值高不高  一般买设备都要考虑这个    机床的性价比   我支持

网友A:
基本上和广数一个级别,比KND好,更比其它杂牌好,如果是10多万左右的数控车,建议使用,20多万以上的斜导轨还是老老实实上FAnuc

楼主(2013-11-13):
谢谢楼上建议 本人已决定购买新代数控系统

网友(2014-03-10):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和广数一个级别,比KND好,更比其它杂牌好,如果是10多万左右的数控车,建议使用,20多万以上的斜导轨 ...

你好。我也想进一台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做欧式家具和立体雕刻用,能推荐一下我需要的设备吗?394817541本人qq。

网友:
经济型机床

网友:
新代系统的最高配置已经很不错了可以达到六控而且都是总线式的,不管是反应还是以后的维护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网友(2014-04-23):
新代配安川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用新代的数控铣系统,有优点有缺点,没三菱的好用

网友:
我在用新代的系统,感觉和三菱的差不太多,比不了法兰克的。我用的4TB操控C轴的经济车床。新代配安川,进给速度和快进都挺好。圆弧过渡算法基本接近日本系统了。分度也是无级的。床子配好点的,基上还算中高档系统了。不过宝元的感觉控制C轴加Y轴更强大一点。

网友:

我用过,系统还是可以的,机床也比较稳定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新代  比法拉克差远了  用的不爽

网友:
这个要看你家的设备定位在做决定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就是新代  比法拉克差远了  用的不爽

兄弟能说明一下具体哪方面不如发那科吗?我从事行业精度不是很高,不知道是不是精度问题?

网友(2015-04-13):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建议 本人已决定购买新代数控系统

你好,请问新代数控系统使用感觉怎么样?我们也想入手一台五轴加工中心配新代系统,不知道行不行,能不能给点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