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钻头在车床上应用问题

楼主(2013-07-04):
请教0.1mm和0.2mm在4500转的车床上能打孔吗?孔深为1mm。车床是日本龙泽。就怕转速不够,心里没底。反正现在买钻头,以后试

   大家商讨下。

补充内容 (2013-7-5 08:33):
忘了说材料了,真是的。材料是304不锈钢。0.6的我之前打过还是316的材料,打出来没问题的。

补充内容 (2013-7-5 08:36):
大家看看什么牌子的钻头比较好?   我现在在试验,就买了M.A.FORD和多马这两种微钻(还未到),大家可以提下自己用过的牌子。

网友:
这转速乘以10可能可以打打 ,没做过这么小的随便 乱说的哈

网友:
这样小的孔,钻削是不行的,建议改激光加工

网友:
用雕刻机打吧,,,,,,,,,,,,,

网友:
这莫小的砖头,在车床上用.

楼主:
只是试验下,做不了几个产品。0.1mm和0.2mm孔不能打,那0.6mm的呢?

网友:
车床上的刀架中心高度和X0点的对刀误差都不止0.1。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单独找正。另外,好像龙泽的车床还是不错的

网友(点评):
对的,我们找正能在1丝左右的。机床还是不错的。带Y轴的

网友:
0.6的4500转车床上肯定可以打。0.2的孔在高速台钻上可以打,0.1没打过,不知道。

网友:
可以吧  也要看床子本身  和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A:
不敢断言,我钻过0.3的孔,转速是15000转,而且很难搞。0.2的钻头4500的转速线速度才3米呵呵。

网友:
请问产品材料是什么。如果是铜的,我在高速钻床钻过0.1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敢断言,我钻过0.3的孔,转速是15000转,而且很难搞。0.2的钻头4500的转速线速度才3米呵呵。

不到3米,1米还不到

网友:
车床上不行,要在高速钻床上打,并且转速至少12000转/分以上。

网友:
钻头软的像棉花,能不折断就不错了。

网友:
这个速度肯定是不行啊。

网友:
孔这么小,车床中心高一般都有偏差,钻头很容易断。

网友:
机加工能做出来的话楼主来传授下经验

网友:
加工什么材质

网友:
车床上是工件在转动,钻头没动,一顶上去,钻头估计就没了,反之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
车床的中心高就不行,你还是用放电打孔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