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后面法兰盘上的8个的六方螺钉总是会松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3-07-04):
卡盘后面法兰盘上的8个的六方螺钉总是会松动,我上过弹簧垫,缠过防水胶带,上过胶,都不耐用,也不能焊死,卡盘转着转着就松了,不管上多紧,,师傅们有什么办法没,求助,求助。

网友:
有一种带孔螺栓! 通过销钉固定

网友:
不是螺栓的问题,检查下卡盘子口和主轴法兰的配合是否松动!

网友(点评):
有一定道理

网友:
缝里有东西没洗干净吧。。。

网友A:
增加一个垂直方向的支头螺钉锁住M8螺杆,可以防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垂直方向的支头螺钉锁住M8螺杆,可以防松

大侠好注意,LZ可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垂直方向的支头螺钉锁住M8螺杆,可以防松

卡盘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趋向于使得该垂直方向上的螺钉松脱,如果它飞出去,将会很危险

网友:
先检查是否配合的好  然后加止动垫片

网友:
打孔穿铁丝3 f) B) ^( B. [

楼主:
谢谢师傅们给的答案,谢谢

网友:
应该是卡盘与盘根接盘配合不够紧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