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与孔的配合公差一般是多少?

楼主(2013-07-04):
车床是普通或者数控的,材料不锈钢304,轴上带键槽,性价比高点的轴的公差和孔的公差应该是多少的?比如H7到H9?另外想问下带键槽的和不带键槽的公差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呗  其实我也不知道。。

网友:
浣犲厛寰椾簡瑙e嚑绉嶉厤鍚

网友A:
没听明白,要什么配合?在机器上有什么作用?

网友B:
不怎么精密的的轴孔配合的话,一般的国产数控机车床会是轴是-0.02m 孔+0.02。。

网友(点评):
少打了是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精密的的轴孔配合的话,一般的国产数控机车床会是轴是-0.02m 孔+0.02。。

谢谢哈,不过那端轴上带键槽的也一样么?,孔要和轴一起转动的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自己做轴孔配合(带键)标准是轴-0.005到-0.008.孔就是好相反。不过我们都是要求内外圆磨加工的。

网友C:
misumi公差选择说明,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sumi公差选择说明,希望对你有帮助

O(∩_∩)O谢谢了,我慢慢看

网友(点评):
这个有时候经验很重要,等东西加工出来,去现场多感受下这种配合到底是什么样子,对自己很有帮助。

网友:
一般就是0+0.002

网友:
发错了多打一个0是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明白,要什么配合?在机器上有什么作用?

转速大概几百到三千转的,功率在22KW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速大概几百到三千转的,功率在22KW以下

你还是没了解我问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了解我问的情况

泵上的主轴,一般功率都不大的,22KW一下,轴上有键槽,还有什么,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配合好

网友(2016-11-19):
过渡配合就好

网友:
看转速多少啦,我以前做的都是:孔+0.05   ,轴-0.05,然后紧定螺丝顶键。

网友(2019-05-18):
很好的东西!~~~~~~

网友:
很好的东西,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