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力放大50000倍?

楼主(2013-07-04):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力放大50000倍?比如100牛放大50000倍

网友:
可以,用油缸增压就可以,倍率大的可以分级增压,这就是一般技术,

网友(点评):
998大侠,言外之意还有更好的方案了,小子期待中……

网友:
给我一个支点,可以翘起地球!难点不在于放大多少倍,而是整个系统的效率和造价!

网友(点评):
是这个说法

网友:
三楼说的对

网友:
放大的原理是一定要借助于其它力量的,不用其它力量就只能牺牲效率!总要损失一头!

网友(点评):
认同你的观点。个人认为:放大有间接性放大和直接放大两类。借助于其它力量属于间接性放大,间接性放大的准确程度取决于“比例模拟开关”。杠杆属于直接放大,会损失效率。

网友:
楔形块也可以的。

网友:
门缝,不知道有几倍哦。。。。

网友:
看你要增加何種力了,都不說清楚。
一般氣體/液體增壓就是樓上說的增壓缸實現,可以分好多級,0.5Mpa的氣壓可以增加到5Mpa。
傳力方面,一般是增加外力,或減少效率方面(如槓桿)。

网友:
呵呵,如果用机械的办法是可以有很多办法的。

998大侠的多级液压、多级蜗轮蜗杆等等。

不过要是换个思路或许很容易实现呀,呵呵,如果电控的办法或许更容易些。电信号的放大倍率更容易实现,应该是效率更高,更准确、更现实的办法吧。

网友:
油缸、螺栓、门缝,都可以

网友A:
滑轮,杠杆,皮带轮,齿轮,链轮,气动,液压,楼主喜欢那个?

网友:
还得看你有多少空间可以让你放置各类增力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轮,杠杆,皮带轮,齿轮,链轮,气动,液压,楼主喜欢那个?

齿轮怎么做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轮怎么做到啊??

转速和扭矩是有函数关系的。

网友:
可以用减速机串联使用,比如摆线针轮减速机,2~3级串联,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和扭矩是有函数关系的。

?齿轮怎么做到?2个齿轮一起转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轮怎么做到?2个齿轮一起转动??

输出功恒定时,低转速时扭矩上升,高转速时扭矩下降。扭矩不就是力?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恒定时,低转速时扭矩上升,高转速时扭矩下降。扭矩不就是力?晕。

100N放大50000倍啊,有5000000N力啊,能达到这么高力啊哥们

网友:
把100公斤的铁块轻轻放在一个钢珠上面,也许钢珠不会碎,
但用几公斤的小锤子猛敲一个钢珠,有可能把钢珠敲碎敲扁。

飞机能把飞鸟撞碎,不是因为飞机大,
门缝能把核桃夹碎,不是因为门飞得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N放大50000倍啊,有5000000N力啊,能达到这么高力啊哥们

那就看你的原始动力是多大了。

阿基米德说,给俺一个支点,俺能撬动地球!

理论上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他能不能活那些年。

因为根据计算,要撬动地球移动一厘米,假定他老兄体重70KG,他大概需要在撬杆的另外一边以光速跑几百年!

网友:
我完全可以做到>300*300,你要付得其钱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