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锻打件要做到公差范围很难吗?

楼主(2013-07-04):
如图的锻打件,公司每月都会发出去不少,但批量都较小。
毛坯入厂检时,外形、厚度尺寸最少会比图纸大30mm。
盲孔尺寸更可怕,深度余量通常都给80mm以上,内孔余量都要100mm。
材料是45#钢
这东西锻打很难吗?

网友:
锻造还没接触过,等高手解答,帮大侠顶下

网友A:
放在20年前,没什么难度,现在就看手艺了,那个孔现在会打的大概不多了,

这个用胎膜的话精度有,但效率与成本也不见得好,

现在打长筒子的师傅还有,打盲孔的也还有,过5年大概就没有了,以后大概就彻底没有了

网友(点评):
998大侠号,这个不是油缸,而是低压铝件铸造模具的模芯,当然材料也可选择P20。我们接触到的所有供应商都只想把内孔按照他们的锤头尺寸来制作。每次余量大到没边,外圆和厚度余量也很大。

网友:
前两年煤矿设备火的时候,安阳锻压的设备加个烧煤的炉子就敢去煤机厂接活,那氧化皮厚的是一塌糊涂。45#钢小作坊都不给你打,嫌裂的概率高。

网友:
这些东西要懂得起,不要乱说。水清则无鱼。

网友(点评):
基本就是三镦三拔,或两镦两拔,闷芯,再拔到尺寸,退棒再镦,做上下两端,内孔不宜保证,带棒到尺寸,就只能后期切两端,这些在厂里都能看到,不是锻造的也都大概知道,只是各厂具体工业不同,大致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在工厂里,许多都是基本常识,只是现在的人都基本不到车间了,觉得这些有难度了,其实到车间一问,能不能干,马上就知道了,打这些‘独头件’,在任何厂子都要点水平了,大的缸底不是他这种设计法的,结构不对

网友(点评):
大侠强悍!这种自由锻件可否适当加大芯棒尺寸,适当镦长,待拔出芯棒后,镦两端增大壁厚。以前见过有模锻件这么做,圆筒件,采用空心管下料,料外径比零件尺寸小,内径大。中间插入芯棒吗,再挤压两头成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20年前,没什么难度,现在就看手艺了,那个孔现在会打的大概不多了,

这个用胎膜的话精度有,但效率 ...

大侠强悍!这种自由锻件可否适当加大芯棒尺寸,适当镦长,待拔出芯棒后,镦两端增大壁厚。以前见过有模锻件这么做,圆筒件,采用空心管下料,料外径比零件尺寸小,内径大。中间插入芯棒,再挤压两头成形。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不错,做这类锻件,各厂的工艺是不同的,主要看玩那个家伙的手艺,是根据手艺觉得采用什么工艺的,我因为以前在工厂,现在是各厂跑,看过不少不同的工艺路线,

网友:
我们厂有锻打件,不过是小的铜件。

网友:
自由锻看师傅技术,现在手艺活越来越没人干,大家都看到···
模锻保证你这个尺寸没有困难,但你们是否愿意承担相应的费用···
更理想的加工方法是胚料中频加热后上水压机拉伸成型···

网友(点评):
这话说的在理,个人认为报价嘛就应该根据最终成型尺寸来报价,而不是要客户来迁就。这就是质量管理模式的问题了。我提出这个帖子的起因就是怀疑这些供应商有没有质量管控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