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中如何快速识别该零件正反面

楼主(2013-07-04):
在对组装部件过程中,如何自动快速识别该阀片的正反面(也就是防错手段)。

网友A:
只是识别吗,CCD行不?
最好再说详细点,

楼主:
计划采用以拍照的方式,但需要5秒时间来识别(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识别吗,CCD行不?
最好再说详细点,

谢谢,该阀片自动推出进行组装,对装配面的方向有要求。

网友:
图像处理的算法运用得好的话,用不了5S

网友:
CCD坑定不要5S

楼主:
以上图片就是采用的CCD来识别的

网友:
很可能是算法有问题。

网友B:
用光纤传感器可以检测

网友:
用光纤传感器判断距离啊

网友:
我现在做的项目就要用到视觉检测,检测装配方向是否正确,找供应商讨论,他们告诉我大致成本在2万左右,含相机、镜头、光源、软件,识别速度大致在0.1s。

网友:
弱弱地问一下什么材质?台阶高度?不能用探针吗?

网友:
用CCD怎么可能五秒,从正上方拍,毫秒级的事好吧。

网友:
光纤或金属接近开关都可以,工件正反两面已经有高度差,可方便检测出来。

网友:
CCD就可以呀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请不要喷我:
1.  可以让 材料供应商 改变包装方式,每个都一个方向就行
2.  可以用照相来判断,可以使用 基恩士的 也可以 使用 康耐视的,找个光源,打出个 阴影,应该能识别出来,我们工厂使用 康耐视的 进行 铝铸外壳上面凸凹的 logo的 识别,大概时间 也就 1S - 2S
3.  如果 此零件的 定位精度比较高的话,可以使用 基恩士的 激光位移 传感器 ,进行 测距检测,精度在0.001 左右 ,堡盟的 也行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使用激光测距的话,零件表面应保持 光洁

网友:
我们公司好像CCD检测单个影像处理时间600MS

网友:
CCD好贵的哇,动不动就几万,还弄的很花哨的感觉,依我看,做2个小测头机构连接感应器,有段差就是对的呗,楼主说的判别正反面,应该是检测防错的吧,我说的那样应该OK啊 成本省了不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光纤传感器可以检测

保持输送带平整,零件出来时用光纤传感器感应外延厚薄,厚了就报警?

网友:
是啊,用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选一个定距离的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C(2013-12-09):
羚羊姐姐现在做哪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羚羊姐姐现在做哪行业?

本田汽车减震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田汽车减震器

弹簧减振还是橡胶减振?

网友(点评):
油液和氮气

网友(点评):
很高级的东西,佩服您

网友(2014-03-18):
我现在也碰到我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4-12-27):
阀瓣一面是圆弧状的,另一面是圆圈状的,可以利用大气真空将圆圈状的阀瓣吸附到一个平板上,利用水来做吸附介质或许可以噢。。

网友:
采用CCD识别

网友:
老实的自检 互检吧  真的没必要

网友:
CCD有些都是ms级的,5S肯定用不上

网友:
做防错治具可行不?

网友:
想办法用压力传感器试试

网友(2015-06-09):
用CCD或者用激光测距扫描下

网友(2016-08-24):
经验之谈!

网友:
呵呵侧视图啊

网友:
发现时间上不对,还是取消回复吧

网友:
如果零件导电的话,可以用探针来检测。

网友(2016-10-03):
用震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