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工程设备的库存产品进行保养

楼主(2013-07-04):
如何对工程设备的库存产品进行保养,使其性能一直保持到最佳!尤其是液压系统的设备,如胶管的老化等问题?请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实际就是控制湿度,这个最重要,温度稍微高都不要紧,湿度大了,就锈蚀,我见过在有些高湿地区,就将这些东西泡在大油槽里马,用了就捞出来清洗,可以保存几年,不要就泡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就是控制湿度,这个最重要,温度稍微高都不要紧,湿度大了,就锈蚀,我见过在有些高湿地区,就将这些东 ...

装在设备上的胶管呢,如果成品设备库存超1年以上,大侠认为是否应该更换胶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在设备上的胶管呢,如果成品设备库存超1年以上,大侠认为是否应该更换胶管?

胶管有许多种,本身就可以满足各种场合使用,你选择对了,就没有问题,保存一年没有问题,管端本身都有防护帽,高湿地带,把帽先拿下来,浸油,封帽,再用一种特殊密封的塑料袋子装好,就没有问题了,